[开发工具]
【PW200烧录器评测】PW200的爱恨之旅

楼主(2020-07-28):
首先要夸赞一波创芯工坊的攻城狮们,说实话这是我遇到最走心的技术人员!
分享三点感触:
(1)      开箱时,里面有一封信,开始时以为是像其他的厂家一样是内容一致,最多修改一下开头称谓的孪生信,但是读了一下内容,发现竟然是根据申请理由专门写的回复,瞬间感觉太走心了!
(2)      建立一个交流群,本来感觉也没啥,现代人微信群QQ群那么多,稍微有个啥事儿就建个群和讨论组的太多了,甚至消息不停的响还感觉有点烦,但是让我改变看法的是后来个人试用的时候出现的问题,因为本人最近事儿有点多,开始测试的时间比较晚,但是最简单的驱动都装不上,当时在群里问的时候还在想会不会之前都有人遇到过也解答过,然后每人理我,结果发现是我小人了,技术支持的老哥还是一步步的帮我解决。
(3)      BUG解决能力,感觉这段时间原厂的老铁们都是997的在工作,群里面反馈的问题,包括我遇到的问题,很快都有解决方案并且能够很快的更新相应的固件,同样作为一个开发者,明白这里面涉及的不是难度不难度的问题,而是一个态度的问题。
综上我觉得应该给一个大大的赞!!!!!!!
步入正题,其实如上文所说我遇到的问题,都已经被原厂的老铁们解决了,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分享出来,不然大家该说我拍马屁连个证据都没有的空拍了!!!哈哈哈哈
论坛里面有很多详细的使用步骤的评测了,所以我就直接说我遇到的问题,因为我一般在开发过程中使用烧录器比较多,关于加密和量产暂时有其他的解决方式而且也不涉及远程授权问题,所以我更多的是注重DEBUG功能!在试用过程中,总的遇到三个问题:
(1)      无法安装驱动;
(2)      烧录器无电压输出;
(3)      Debug功能异常;
先说无法安装驱动,由于使用的是WIN7看手册倒腾了许久没弄好,后来还是工坊的老铁QQ上一对一纯手打教程,很快搞定,这波服务满分!!!
后来他们吧这个详细流程重新写到手册里了,上个图对比下手册更新前后的内容,这更新速度满分!
更新前的驱动安装指导内容:
更新后的驱动安装指导内容:
在说第二个问题:烧录器,无电压输出,驱动安装完毕再POWER  WRITER里配置之后,电路板根本没反应,连个灯都不亮,测量烧录器输出端根本没有电压输出,一度怀疑硬件电路问题,拆盖检测,结果发现MCU的电源芯片7833输出端不知道为啥是4.2V,这就怀疑是7833坏了!!!如下图
然后把右侧的AMS1117,飞线接到7833的输出端,结果依旧会被抬高到4.2V,一度怀疑是电源保护了,但是烧录器的输出是没有接任何电阻的,这就很尴尬,而且也没有原理图无从查起,联系了原厂的老铁们,果断发一个新的给我,然后最神奇的是当新的到货之后把新的旧的都从公司拿回家之后,在WIN10上更新了一下固件(那时候更新了新的固件),然后莫名其妙的好了,,,,,,,后面据说是固件里提高了驱动能力,,,,尴尬ing………………

第三个问题最严重,当时一度想放弃这次试用,因为我最常用的debug竟然功能超级不良,特别是加了断点之后,各种问题,而且没有任何一丢丢的规律可言,折腾了整整一天,毫无进展,后来群内的大大们也给我出谋划策说把power writer里自动连接的那个勾取消掉,不然会和KEIL争抢权限,觉得很有道理,如下图:
结果还是不行,一气之下软件关了,放弃吧,然后就在这时候它竟然好了,而且无比的流畅,纵享丝滑………………看来大佬还是大佬,问题找的很到位,不过后来原厂老铁说修复了这个问题,不过个人还是觉得为了以防万一在debug的时候还是尽量关闭,反正也用不上。。。
好了,以上就是我遇到的坑,其他的功能特别是权限相关的功能由于暂时用不上,没有测试,但是我觉得吧!就算以后用上了,就凭原厂老铁们这种走心的态度,啥都不是事儿。。。。。。。。

网友A(点评):
几经回眸,终于确定过眼神 。。。。谢谢反馈!谢谢支持!

网友A:
《无地自容》来自 黑豹乐队 1991

人潮人海中 有你有我
相遇相识相互琢磨
人潮人海中 是你是我
装作正派面带笑容
不必过分多说 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不必在乎许多 更不必难过
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
人潮人海中 又看到你
一样迷人一样美丽
慢慢的放松 慢慢的抛弃
同样仍是并不在意
你不必过分多说 你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不必在乎许多 更不必难过
终究有一天你会离开我
人潮人海中 又看到你
一样迷人一样美丽
慢慢的放松 慢慢的抛弃
同样仍是并不在意
不必过分多说 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不必在乎许多 更不必难过
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
不再相信 相信什么道理
人们已是如此冷漠
不再回忆 回忆什么过去
现在不是从前的我
曾感到过寂寞
也曾被别人冷落
却从未有感觉 我无地自容

人潮人海中 又看到你
一样迷人一样美丽
慢慢的放松 慢慢的抛弃
同样仍是并不在意
不必过分多说 自己清楚
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不必在乎许多 更不必难过
终究有一天你会明白我
不再相信 相信什么道理
人们已是如此冷漠
我不再回忆 回忆什么过去
现在不是从前的我
曾感到过寂寞
也曾被别人冷落
却从未有感觉 我无地自容
不再相信
我不再相信
不再回忆
现在不是从前的我
不再相信
我不再相信
不再回忆
现在不是从前的我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地自容》来自 黑豹乐队 1991

领导差点扣我**腿,理由是上班时间唱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