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路设计中晶体和晶振的区别

楼主(2020-07-28):
一、晶体
晶体:英文 Crystal,电路上一般会简写为 XTAL,需要外加时钟电路才能输出时钟信号,所以一般叫无源晶振,也叫谐振器。
晶体(crystal)是有明确衍射图案的固体,其原子或分子在空间按一定规律周期重复地排列。晶体中原子或分子的排列具有三维空间的周期性,隔一定的距离重复出现,这种周期性规律是晶体结构中最基本的特征。
普通的单片机需外接晶体和两个电容,以STM32单片机为例,其OSC_IN和OSC_OUT是外部时钟源HSE的输入引脚,STM32的HSE时钟可以使用晶体或者晶振提供时钟源。
1.晶体一般是 2 脚或者 4 脚,2 脚最常见,晶体无极性,直插到PCB板子上,没有接地,精度低,
2.不供电,又称晶体谐振器,需要RC谐振电路才可以起振

楼主:
二、晶振
晶振,英文 Crystal oscillator,电路上一般简写为 XO,内部有时钟电路,供电即可产生时钟信号,所以一般叫有源晶振,也叫振荡器。
晶振一般是 4 脚,1 个 VCC,2 个 GND,1 个 Output。
1.一般4个管脚(电源端、地、输出、还有一个压控或者悬空端子)贴片式
2.又称石英晶体振荡器
3.内部有时钟电路,供电即可产生时钟信号

楼主:
我们再看一下晶振的种类:
  • Package 石英振荡器,英文 SPXO:不施以温度控制及温度补偿的石英振荡器。频率温度特性依靠石英振荡晶体本身的稳定性。
  • 温度补偿石英振荡器,英文 TCXO:附加温度补偿回路,减少其频率因周围温度变动而变化之石英振荡器。
  • 电压控制石英振荡器,英文 VCXO:控制外来的电压,使输出频率能够变化或调变的石英振荡器。
  • 恒温槽式石英振荡器,英文 OCXO:以恒温槽保持石英振荡器或石英振荡晶体在一定温度,控制其输出频率在周围温度下也能保持极小变化量之石英振荡器。
可以看到,不管是 VCXO 还是 TCXO,内部都带有电路进行补偿,所以价格上会比晶体贵,质量和准确度也会比晶体高不少,比如 GPS 上一般会选用 TCXO。

楼主:
下面看一下晶振最重要的几个参数:
  • 标称频率(Normal Frequency):晶振的标准频率,如 26MHz、32.768KHz 等。
  • 频率误差(Frequency Tolerance)或频率稳定度(Frequency Stability):用单位 ppm 来表示,即百万分之一,是相对标称频率的变化量,此值越小表示精度越高,1MHz 的晶振,1 个 PPM 就是 1Hz 的偏差。
  • 温度频差(Frequency Stability vs Temp):表示在特定温度范围内,工作频率相对于基准温度时工作频率的允许偏离,它的单位也是 ppm。
  • 负载电容 CL:负载电容是指晶振正常工作震荡所需要的电容。为使晶体能够正常工作,需要在晶体两端外接电容,来匹配达到晶体的负载电容。
那负载电容如何确定呢?
计算公式:CL=C1*C2/(C1+C2)+Cic+△C
C1 和 C2 为晶振两脚对地电容,称为匹配电容。
Cic 为集成电路内部电容,△C 为 PCB 板上电容,一般大小为 3~5pF。
匹配电容一般取 C1=C2=2CL,这样并联起来就接近负载电容 CL 了,在一般情况下,增大负载电容会使振荡频率下降,而减小负载电容会使振荡频率升高。
如果 crystal 所接的 IC 内部有负载电容,那外部的 C1 和 C2 就不需要了。
一般 IC 的数据手册中会给出负载电容的大小。
思考一个问题:在有些电路设计中,晶体之间的并联电阻有什么作用?

网友A:
谢谢分享【电路设计中晶体和晶振的区别】

网友B(2020-09-06):
学习了,晶体和晶振确实有很大的区别的。谢谢,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B:
这个在公众号上看见过,不错的一篇**,晶体和晶振的具体区别,学习了。

网友B:
技术贴,学习了,现在明白什么是晶体,什么是晶振了。

网友C:
1.晶体一般是 2 脚或者 4 脚,2 脚最常见,晶体无极性,直插到PCB板子上,没有接地,精度低,
2.不供电,又称晶体谐振器,需要RC谐振电路才可以起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