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GD32F303的FLASH的内容的软件

楼主(2020-07-28):
请问哪款软件能读取GD32F303的FLASH的内容,
类似STVP的功能。

网友A:
去GD官网下载GD32 All-In-One Programmer这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GD官网下载GD32 All-In-One Programmer这个软件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GD官网下载GD32 All-In-One Programmer这个软件

设置了COM,波特率,Part Number。
但是一直显示连接不上,不知道时什么问题

楼主:
是不是在程序中需要写程序来响应串口的访问,
还是说要搭硬件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设置了COM,波特率,Part Number。
但是一直显示连接不上,不知道时什么问题 ...

检查一下boot管脚的电平,boot0拉高,boot1拉低,波特率保持默认的57600就可以,校验和停止位都不要改,多复位几次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boot管脚的电平,boot0拉高,boot1拉低,波特率保持默认的57600就可以,校验和停止位都不要改 ...

对的,不过加密的话,就读不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boot管脚的电平,boot0拉高,boot1拉低,波特率保持默认的57600就可以,校验和停止位都不要改,多 ...

我有看到GD32的boot模式,但是它没有说明引脚要配置为什么电平的时候是哪种boot模式。
只看到STM32关于boot的说明。
boot0 '1', boot1 '0' - boot from system memory
boot0 '0', boot1 'x' - boot from flash memory
boot0 '1' ,boot1 '1' - boot from SRAM
我想请教,我的程序已经烧写到FLASH(boot0已经在电路板上固定拉低)。
我再想读出程序,那是不是要把电路板改造一下,弄个跳线,能让boot0拉到‘1’。
是bootload通过USART0与All-In-One Programmer通信来读出Flash的内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看到GD32的boot模式,但是它没有说明引脚要配置为什么电平的时候是哪种boot模式。
只看到STM32关于bo ...

是的,需要改电路,boot0跳线,这样芯片会从系统区启动,也就是常说的ISP bootloader。

如果你是想类似STVP那样用仿真器读取FLASH,可以试试Jlink自己的工具JFLASH,自己百度一下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需要改电路,boot0跳线,这样芯片会从系统区启动,也就是常说的ISP bootloader。

如果你是想类似S ...

多谢了

楼主:
upload到一个文件的时候为何必须选择一个已经存在的hex文件,而不是自己取个名字就行。

楼主:
另外,读出的hex文件为何不能用文本工具查看,打开后是乱码。
用uVision生成的hex文件是可以用文本工具查看的。

网友C:
加密了应该是不能读出来的,如果功能不是很复杂重写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读出的hex文件为何不能用文本工具查看,打开后是乱码。
用uVision生成的hex文件是可以用文本工具查看 ...

这软件似乎有bug,你保存为HEX文件时,不要选full chip,选了full chip生成的文件实际是bin格式的,手动选page,把所有page都勾选上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软件似乎有bug,你保存为HEX文件时,不要选full chip,选了full chip生成的文件实际是bin格式的,手动 ...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