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RTC与RX引脚唤醒STOP模式数据出错问题

楼主(2020-07-28):
F103使用低功耗STOP模式,使用2种唤醒方式。RTC闹钟中断唤醒,USART1通过RX引脚startbit下降沿唤醒,2种唤醒方式同时起作用。
存在的问题:闹钟周期设置为20mS。使用电脑串口助手与单片机通信,单片机有多个串口通信指令,收到不同的指令,回复的内容有长有短。如果发送的数据比较长,比如19个字符,通信过程就可能出错,单片机串口收到的数据就会偶尔出现错误(大约100次能出一次)。比如电脑发 0XAA 0X01 0X0D  0X0A,正常接收到是一模一样的,偶尔收到的可能是 0xB5 0xD5 0x48 0XF8  ,每隔大约一两百次就会出现一次。 尚未解决。望网友提供思路

网友A:
怀疑代码处理方面有些问题,感觉出错跟数据多少有一定关系,看看有无数组越界之类的问题。

网友B:
看样子是波特率不对。

网友C:
两种唤醒模式 跟什么时候进入低功耗模式有关系 唤醒后什么时候进入低功耗模式

网友C:
建议先只用串口中断唤醒模式进行调试接收数据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