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MCU 供电电压与运行功耗

楼主(2020-07-28):
最近一直思考这个问题。通过调低 MCU 的供电电压,来降低功耗,知这条路是否可行?

网友A:
今年的疫情,   可能各个研讨会都要叫停了

楼主:
单片机的输入上拉和下拉有何区别呢

楼主(2021-02-26):
经过小半年的研究,降低供电电压确实可以降低功耗,单片机运行频率越高,所处温度越高越明显。

网友B:
些模块存在多种睡眠模式

网友C:
单片机基本上都是低功耗的

网友D:
低功耗是MCU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指标

网友E:
单片机进入掉电模式,以降低功耗

网友F:
使用用尽可能用低的晶振频率就可以了。

网友G:
单片机中低功耗模式

网友H:
如何控制单片机系统的电流和功耗?

网友I:
降低功耗。对于电池供电的设计来说尤其重要。

网友J:
其他芯片也要选低电压低功耗的

网友K:
功耗最低的单片机

网友B:
功耗,在电池供电的仪器仪表中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网友G:
单片机设置数据存储器不能降低功耗 应该是通过设置power管理寄存器

网友F:
已使用的IO如何设置功耗低

网友H:
睡眠状态里等中断唤醒

网友E:
想要降低单片机能耗,减少单片机在活动模式下运行时消耗的功率是一个好的方法

网友J:
只能选用低功耗的MCU和将MCU空闲时设置到睡眠状态。

网友I:
如何实现单片机系统的低功耗

网友K:
单片机的功耗,可以从规格书里面找到,里面有静态工作电流是多少

网友D:
低的主频也可以降低功耗

网友C:
利用单片机省电模式降低系统设计功耗

楼主(2021-05-04):
我在一片博士论文上看到,在降低单片机功耗上,确实可以采用降低供电电压的法子。休眠降低频率都是常规操作,降低供电电压比较少见。现在不少高端单片机自带 DC/DC 或者 LDO 调压器,降低供电电压貌似就变得没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