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C131,AVDD不接电源,开启ADC功能,会导致芯片复位,是这...

楼主:
这应该是通用问题吧,画图时忘记给AVDD供电,在调试时才发现,每当ADC功能开启的时候,就会复位。关键是没有搞懂为什么复位,是属于什么复位呢?
  上电复位
  nRESET引脚低电平复位
  看门狗复位
  低压复位
  欠压检测器复位
  CPU 复位
  系统复位

网友A(2020-07-28):
供电后呢,是不是就好了

楼主(点评):
嗯,AVDD供电后,就正常了,不复位了

网友A:
系统复位或者CPU复位可能性更大。

网友A:
判断一下看看。

网友B:
AVDD不供电可能会影响到芯片内部其他部分的电压值,导致欠压复位吧

网友C:
理论上来说,你使用ADC功能,不给adc供电,就出报故障的,人家这么设计没毛病。

网友D:
可以使用reset state register觀察。

楼主:
引用 网友B:
AVDD不供电可能会影响到芯片内部其他部分的电压值,导致欠压复位吧

这点是可能的,只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有点好奇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来说,你使用ADC功能,不给adc供电,就出报故障的,人家这么设计没毛病。 ...

嗯,不是说有毛病,有点好奇原理,很多芯片没有AVDD管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使用reset state register觀察。

这个寄存器显示的值是0x6B

网友D:
看起來是LVR

楼主:
嗯,暂时只能做此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