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赛元低功耗触摸库问题?SC92F8363B单片机

楼主(2020-07-28):
我想请问一下赛元单片机SC92F8363B 低功耗触摸库在低功耗睡眠唤醒之前是不是要先将触摸库里面的一下参数之类的重新设置一下?我现在遇见一个问题就是当我在低功耗唤醒的时候单片机唤醒了,但是按触摸键会没有反应(需要唤醒后等待大约4秒的时间触摸键才有效)。请问有那位大牛在这个是什么情况,本人怀疑是这个单片机低功耗触摸库在唤醒后需要设置或则修改一些参数才行。

网友A:
退出低功耗的设置在库里面已经做了处理,只需要按照我们低功耗触控库的使用说明来用就可以了,您那边换了最新的库试了怎么样了呢?如果换了最新的库还是不行,可以把您的程序打包发给技术支持QQ的工程师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