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NUC029读取片内VBG电压

楼主:
这个芯片比较特殊,我用的是SGE的开发板,所以必须找到这个芯片手册,发现每个子系的ADC都不同,所以没法参考其他型号的,在DVD大礼包找到了手册。

在ADC通道选择上可以从0到19,29到31

其中0到19是外部测量,29到31是内部
ADC Data Registers (ADC_ADDRx x = 0~19, 29~31)

于是我知道怎么做了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895143]@version[/url]  V3.0
* $Revision: 3 $
* $Date: 17/05/04 1:15p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Perform A/D Conversion with ADC single cycle scan mode.
* @note
* Copyright (C)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include <stdio.h>
#include "NUC029xGE.h"

#define PLL_CLOCK       72000000

/*---------------------------------------------------------------------------------------------------------*/
/* Define Function Prototypes                                                                              */
/*---------------------------------------------------------------------------------------------------------*/
void SYS_Init(void);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AdcVBG(void);

void SYS_Init(void)
{
    /*---------------------------------------------------------------------------------------------------------*/
    /* Init System Clock                                                                                       */
    /*---------------------------------------------------------------------------------------------------------*/

    /* Enable HIRC clock (Internal RC 22.1184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IRCEN_Msk);

    /* Waiting for HIRC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IRCSTB_Msk);

    /* Select HCLK clock source as HIRC and and HCLK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HCLK(CLK_CLKSEL0_HCLKSEL_HIRC, CLK_CLKDIV0_HCLK(1));

    /* Enable HXT clock (external XTAL 12MHz) */
    CLK_EnableXtalRC(CLK_PWRCTL_HXTEN_Msk);

    /* Waiting for HXT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HXTSTB_Msk);

    /* Set core clock as PLL_CLOCK from PLL */
    CLK_SetCoreClock(PLL_CLOCK);

    /* Waiting for PLL clock ready */
    CLK_WaitClockReady(CLK_STATUS_PLLSTB_Msk);

    /* Enable UART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UART0_MODULE);

    /* Enable ADC module clock */
    CLK_En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Select UART module clock source as HXT and UART module clock divider as 1 */
    CLK_SetModuleClock(UART0_MODULE, CLK_CLKSEL1_UARTSEL_HXT, CLK_CLKDIV0_UART(1));

    /* ADC clock source is 22.1184MHz, set divider to 7, ADC clock is 22.1184/7 MHz */
    CLK_SetModuleClock(ADC_MODULE, CLK_CLKSEL1_ADCSEL_HIRC, CLK_CLKDIV0_ADC(7));

    /*---------------------------------------------------------------------------------------------------------*/
    /* Init I/O Multi-function                                                                                 */
    /*---------------------------------------------------------------------------------------------------------*/

    /* Set multi-function pins for UART0 RXD and TXD */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2MFP_Msk | SYS_GPA_MFPL_PA3MFP_Msk);
    SYS->GPA_MFPL |= (SYS_GPA_MFPL_PA3MFP_UART0_RXD | SYS_GPA_MFPL_PA2MFP_UART0_TXD);

}

/*---------------------------------------------------------------------------------------------------------*/
/* Init UART                                                                                               */
/*---------------------------------------------------------------------------------------------------------*/
void UART0_Init()
{
    /* Reset IP */
    SYS_ResetModule(UART0_RST);

    /* Configure UART0 and set UART0 Baudrate */
    UART_Open(UART0, 115200);
}

/*---------------------------------------------------------------------------------------------------------*/
/* Function: AdcSingleCycleScanModeTest                                                                    */
/*                                                                                                    */
/* Parameters:                                                                                             */
/*   None.                                                                                                 */
/*                                                                                                    */
/* Returns:                                                                                                */
/*   None.                                                                                                 */
/*                                                                                                    */
/* Description:                                                                                            */
/*   ADC single cycle scan mode test.                                                                      */
/*---------------------------------------------------------------------------------------------------------*/
void AdcVBG()
{

    int32_t  i32ConversionData;

    printf("\n");
    printf("+----------------------------------------------------------------------+\n");
    printf("|                              ADC VBG                                 |\n");
    printf("+----------------------------------------------------------------------+\n");

    while(1)
    {
        printf("\n\nSelect input mode:\n");
        printf("  [1] Single end input (channel 29   VBG)\n");

        {

            /* Set the ADC operation mode as single-cycle, input mode as single-end and
                 enable the analog input channel 29 */

                                                ADC_Open(ADC, ADC_ADCR_DIFFEN_SINGLE_END, ADC_ADCR_ADMD_SINGLE_CYCLE, BIT29);
            /* Power on ADC module */
            ADC_POWER_ON(ADC);

            /* Clear the A/D interrupt flag for safe */
            ADC_CLR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Start A/D conversion */
            ADC_START_CONV(ADC);

            /* Wait conversion done */
           while(!ADC_GET_INT_FLAG(ADC, ADC_ADF_INT)){}

            {

               i32ConversionData = ADC_GET_CONVERSION_DATA(ADC, 29);
               printf("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d: 0x%X (%d)\n", 29, i32ConversionData, i32ConversionData);
            }
                                                printf("\n--按任意键进入下一次测试--\n");
                                                getchar();
        }

    }
}

/*---------------------------------------------------------------------------------------------------------*/
/* MAIN function                                                                                           */
/*---------------------------------------------------------------------------------------------------------*/

int main(void)
{

    /* Un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UnlockReg();

    /* Init System, IP clock and multi-function I/O */
    SYS_Init();

    /* Lock protected registers */
    SYS_LockReg();

    /* Init UART0 for printf */
    UART0_Init();

    /*---------------------------------------------------------------------------------------------------------*/
    /* SAMPLE CODE                                                                                             */
    /*---------------------------------------------------------------------------------------------------------*/

    printf("\nSystem clock rate: %d Hz", SystemCoreClock);

    /* Single cycle scan mode test */
    AdcVBG();

    /* Disable ADC module */
    ADC_Close(ADC);

    /* Disable ADC IP clock */
    CLK_DisableModuleClock(ADC_MODULE);

    /* Disable External Interrupt */
    NVIC_DisableIRQ(ADC_IRQn);

    printf("\nExit ADC sample code\n");

    while(1);

}

/*** (C) COPYRIGHT 2016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

楼主(2020-07-28):
测试结果

System clock rate: 72000000 Hz

+----------------------------------------------------------------------+

|                              ADC VBG                                 |

+----------------------------------------------------------------------+

Select input mode:

  [1] Single end input (channel 29   VBG)

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29: 0x6A5 (1701)

--按任意键进入下一次测试--

Select input mode:

  [1] Single end input (channel 29   VBG)

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29: 0x669 (1641)

--按任意键进入下一次测试--

Select input mode:

  [1] Single end input (channel 29   VBG)

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29: 0x66A (1642)

--按任意键进入下一次测试--

Select input mode:

  [1] Single end input (channel 29   VBG)

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29: 0x66A (1642)

--按任意键进入下一次测试--

Select input mode:

  [1] Single end input (channel 29   VBG)

Conversion result of channel 29: 0x66A (1642)

--按任意键进入下一次测试--

楼主:
观察,第一次测试不准,而第二次接近稳定,第三次开始稳定不变了,说明前两次可能不准需要丢弃。

楼主:
又进行了测试,发现也就第一次不准,后面都是准的,只需要丢弃第一次启动时候的值即可,大家可以注意下。

楼主:
不过改成30发现有问题,在查。

楼主:
根据计算VBG应该是1.2V左右,因为手册没有给出所以不是很清楚,不知道数据手册有没有,一会儿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