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的GCC支持

楼主(2020-07-28):
GCC, ip, ps, pse, se
现在用gcc+eclipse等开源环境开发的情况越来越多,但GD的固件库只提供了MDK和IAR的支持,如果用GCC需要用户自己写startup.s和ldscript,希望GD能够提供官方的GCC支持,避免用户重复开发底层。

网友A(点评):
对的, 同样的问题, 非常希望GD官方能提供GCC的start.s和ldscript, 以及配套的CMSIS, 我们能够移植成功, 但是官方何不自己做好呢? 太糟心了~

网友B:
据我所知,在群里,好多人都用gcc开发了,你说的这些应该都不是问题,直接问GD的技术就好了。

网友C:
可以在ST的GCC启动和链接文件上稍作修改就行了,启动文件和ST的区别就是中断向量表,链接文件根据自己芯片的flash和ram大小修改就可以。ST的GCC启动和链接文件,可以在ST以前的标准固件库里找到,就在TrueSTUDIO文件夹下,TrueSTUDIO本身用的就是GCC工具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据我所知,在群里,好多人都用gcc开发了,你说的这些应该都不是问题,直接问GD的技术就好了。 ...

官方的固件库CMSIS里面没有对应文件,如果能更新进去对于用户和GD的支持都更方便,所以希望能更新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在ST的GCC启动和链接文件上稍作修改就行了,启动文件和ST的区别就是中断向量表,链接文件根据自己芯片 ...

自己改也可以,但是每个型号都要手动复制几十个NVIC向量,比较麻烦,如果GD官方直接提供开发会方便很多。

网友D:
搞不懂楼主 为什么要用GCC开发,ARMCC6产生的汇编质量要比ARM-NONE-EABI-GCC的要高.ARMCC6是商业收费的。和谐+禁止keil访问网络  万事大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不懂楼主 为什么要用GCC开发,ARMCC6产生的汇编质量要比ARM-NONE-EABI-GCC的要高.ARMCC6是商业收费的。和 ...

倒不是因为版权,软件我们可以直接买,但是如果用Keil和IAR的话,就必须建立工程,而这两个工具对tcl支持都不好,所以不方便用版本控制来管理工程文件。用gcc+makefile的话就完全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网友E(2020-09-14):
国产的MCU好像都有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免费”惯了。我现在连windows都不怎么开了,而且说实在的vscode的编辑能力吊打keil之流。keil和iar编译质量当然牛,但是gcc又不是到不能用的地步。不知道为什么就官方就不能支持一下。

网友F:
好多人都用gcc开发了,你说的这些应该都不是问题,直接问GD的技术就好了。

网友G:
我看AT32就有出eclipse gcc的应用笔记和工程示例。就看厂家愿不愿意用心吧。

网友H(2020-10-19):
技术售后应该会有解决方法吧 实在不行用st的头文件修改吧不是说兼容吗

网友I:
找对应的st文件的兼容最方便

网友J:
确实是免费惯了,什么都不愿意自己弄好。,

网友J:
GD官方应该可以提供GCC支持,因为这毕竟是可以避免用户重复开发底层呀。哈哈哈

网友K:
用st的呗。试着兼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