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1822的EEPROM问题求助

楼主(2020-07-29):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这个EEPROM我这样写AN2口可以正常输出。
但是为什么第二次烧录的时候,我注释掉了写代码,就读不到第一次写进去的数据了捏。
EEPROM掉电后数据不是不会清除吗?

// PIC12F1822 Configuration Bit Settings

// 'C' source line config statements

// CONFIG1
#pragma config FOSC = INTOSC        // Oscillator Selection (HS Oscillator, High-speed crystal/resonator connected between OSC1 and OSC2 pins)
#pragma config WDTE = OFF       // Watchdog Timer Enable (WD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PWRTE = ON       // Power-up Timer Enable (PWRT enabled)
#pragma config MCLRE = OFF      // MCLR Pin Function Select (MCLR/VPP pin function is digital input)
#pragma config CP = OFF         // Flash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Program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PD = OFF        //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Data memory code protection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BOREN = OFF      // Brown-out Reset Enable (Brown-out Reset disabled)
#pragma config CLKOUTEN = OFF   // Clock Out Enable (CLKOUT function is disabled. I/O or oscillator function on the CLKOUT pin)
#pragma config IESO = OFF       //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Internal/External Switchover mode is disabled)
#pragma config FCMEN = OFF      // Fail-Safe Clock Monitor Enable (Fail-Safe Clock Monitor is disabled)

// CONFIG2
#pragma config WRT = OFF        // Flash Memory Self-Write Protection (Write protection off)
#pragma config PLLEN = OFF      // PLL Enable (4x PLL disabled)
#pragma config STVREN = OFF     // Stack Overflow/Underflow Reset Enable (Stack Overflow or Underflow will not cause a Reset)
#pragma config BORV = LO        // Brown-out Reset Voltage Selection (Brown-out Reset Voltage (Vbor), low trip point selected.)
#pragma config LVP = OFF        // Low-Voltage Programming Enable (High-voltage on MCLR/VPP must be used for programming)

// #pragma config statements should precede project file includes.
// Use project enums instead of #define for ON and OFF.

#include <xc.h>

void EE_W(unsigned char data,unsigned char addr)//EEPROM写配置
{
    EEDAT=data;
    EEADR=addr;
    EECON2=0x55;
    EECON2=0xAA;
    EECON1bits.WR=1;

    EECON1=0x07;
    while(EECON1bits.WR==1);

}

unsigned char EE_R(unsigned char addr)//EEPROM读配置
{
    unsigned char rec;
    EEADR=addr;
    EECON1bits.RD=1;
    while(EECON1bits.RD==1);
    rec=EEDATA;
    return rec;
}
void main(void)
{
    OSCCON=0x6A;//内部时钟4MHZ
    TRISA=0x0;
//    ANSELA=0x0;

    int num,rec;
    for(;;)
    {
        for(num=10;num>0;num--)
        {
            EE_W(num,num+1);
        }
        if(EE_R(8)==7)PORTA=0x02;//判断第八字节是7否,是则AN2口输出1
        else PORTA=0;
    }
}

来自 2楼

网友A:
烧写程序的时候,配置字、EEPROM、程序空间全部重写。你没有定义EEPROM初始值,就默认恢复成0xFF。

来自 3楼

网友B:
EEPROM, 是掉电仍然保持的...RAM才是掉电就丢失数据的

对于PIC内置的EEPROM而言也是如此

但是, 对于开发的时候, 如果烧录工具使用默认选项, 再次烧录的时候, 它会把所有的都擦掉.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设置烧录工具 擦写/保留的范围,区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写程序的时候,配置字、EEPROM、程序空间全部重写。你没有定义EEPROM初始值,就默认恢复成0xFF。 ...

原来如此~谢谢前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EEPROM, 是掉电仍然保持的...RAM才是掉电就丢失数据的

对于PIC内置的EEPROM而言也是如此

拨云开雾了!

网友C:
pic 支持 eeprom char data;  用起来简单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EEPROM, 是掉电仍然保持的...RAM才是掉电就丢失数据的

对于PIC内置的EEPROM而言也是如此

是的,默认都是会擦除的,你下载一次,就会擦除一次,必须把这个选项勾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