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做电视真不行

楼主(2020-07-29):
家里海尔电视又坏了,5月底坏了一次,有发光无图像,说是屏坏了,要送广州维修,修一次差不多两星期
用了一个多月,又出现黑屏,本地售后很快上门,又是屏坏了,说是里边LED坏了
无耐江门这个几线城市到广州好几十KM,又要等2周
问题是下个月就到期了,修完就出保了,而且这质量真让人无语,才修好又坏,再修好估计也不知能用多久
家里老人喜欢看电视,赶紧买一台,海尔就不再考虑了

@tyw :你别说,门卫老伯还真不一定教不了语文。
海尔居然还有电视机 我去
@tyw :好多是代工,贴牌的。
越是名牌越是不注重质量,只吃牌子
tyw
做冰箱的做电视,就如门卫老伯伯教语文,哈哈

网友:
国产家电行业:空调买格力,冰箱买海尔,电视买海信,小家电买美的,想体验更加好点儿就都买日货,虽然现在这些家电巨头公司什么都搞,但是做得好的口碑好的还是关键那几样

@sherwin :美的啊?呵呵~~~真觉得美的的小家电不好,除了贵的电风扇。所以贵还是有道理 啊
@fxmxh :高价的高利润的产品很少有问题,这说明了什么问题?说白了冗余度控制得好。
@fxmxh :非核心产品出问题这点认同,本来就没有长期深耕的打算,能赚一票能可以。当试水吧。
@sherwin :品牌,利润率就摆在那儿,靠国产货的器件来降成本,当然时间一长就会出问题。
冰箱应该买美的的,电视可以考虑夏普或者松下、SONY的,其他就不多说了,省得得罪人。

网友A:
我家的康佳电视,5年坏2次,我都怀疑是不是有定时,时间一到就异常。

网友B:
我家海信,用了六年,前阵子终于坏了,屏幕一会儿有图像一会儿黑屏。我是懒得换了,想把电视柜腾出来放点别的东西。

网友C:
国产的东西都是精打细算的。  刚刚好的。  因此余量不足,坏的概率比较大。   还是买进口的好点。

好比电脑, 买戴尔和HP等米国的。   手机买苹果的。 汽车买小日本的。

好多国产器件指标是虚标的,用下来,欧美的指标是实标或是超标,标明的肯定是能做到的(绝大多数,不乏有零星的),国产的虚标的多。可能是质量管控问题的,99.6%与95%的置信度是天上之别。
@玄德 :我也想我爹是米国啊。你爹是曹县的干嘛不回去啊。废话这么多
明摆你爹是美国。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家的康佳电视,5年坏2次,我都怀疑是不是有定时,时间一到就异常。

我的康佳32寸液晶电视用了快九年了,最近有点毛病,要好几次才能出现康佳画面。

网友E:
我买的40寸TCL电视6年了,还跟新的一样。啥毛病都没有呢。国产的不错。家里还一台创维42寸的15年了。还很好。
估计还是概率问题。概率问题。不过不同厂家是有点区别。

肯定是概率问题,要不,大概率事件,低利润的产品,一台售后的钱要用几十台的好的利润来贴,赔都赔光了。正规的公司必须要做6@品控体糸。来做大批量生产,如富士康的生产品控体糸是一流的。低素质的人员进去,高品质的产品出来。

网友F:
小米华为走起

网友G:
电脑千万,千万不要买惠普的。

网友D:
这些牌子的家电,质量差不多的,看运气。

网友D:
海尔的冰箱和洗衣机真不错,用了10多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H:
海尔冰箱,海信的电视。我们家海信的电视用了十来年了没毛病

网友I:
凡是靠价格竟争,走低价大量的出货的经营路线的都会这种特色,最好是设计寿命后出事,但那是需要有多强的设计能力,质量保证能力。往往是设计寿命的一半时间后慢慢有问题。

楼主:
现在的电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价格低到让人大吃一鲸
这个价格有钱赚真不敢相信

网友J:
这东西现在应该很成熟了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K:
总的来说,现在家电的故障率肯定是远远小于以往的!并且现在消费者的期望与权益保护也比以前提高好多;消费 ...

同质化功能差不 多,就看用器件等级与保护器件冗余等 级多少而已。现在早是精益生产的消费电子时代了。

网友I:
买产品,必须买原厂主业的产品的,新的产品往往是收购别家的或贴牌的,质量不是很稳定。如空调必买格力,小家电还是别买格力。不是他深耦产品。

网友L:
看这家做灭蚊灯的,更没了底线, 电源线竟是铁丝,能挂一串磁钢, 其中有一股生锈烂了, 内阻变大, 使用时靠插处外皮手都摸不上, 差点酿成大祸. 呸, 你发财了吗. 看我不投诉整塌你, 还这认证那认证贴金. 哈哈, 打了服务热线电话, 回答说公司也关掉了. 晕, 看来以后上菜场得带电子秤, 买家电得带块磁钢.

网友M:
主要是我们的消费环境引起的循环,因为国产在多数人眼里就应该便宜,所以厂商只能压低成本,总会有低概率的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L:
看这家做灭蚊灯的,更没了底线, 电源线竟是铁丝,能挂一串磁钢, 其中有一股生锈烂了, 内阻变大, 使用时靠插处 ...

我买二手打印机配的新电源线从插头处起火,幸好当时人在旁边,要不然就凉凉了。

tyw
@123987 :收破烂的也比电工精,回收时用块磁铁东吸吸西吸吸,哈哈,完了还跟你扫码结账
@tyw :一开始我也是心大,把插头剪去又换了个插头继续在厕所用,直到又有一天冒烟了。果断扔到一边。前段时间为防止误用,直接把护套线和内层的塑料线剥开,卖铜(铁)丝了。
tyw
@123987 :磁钢吸一下,哈哈,老电工一只万用表闯天下,新电工再加块强磁钢
@tyw :不是拖线板的问题,就是电源线的问题。我没说清楚,就是三眼插头跟线连接的地方,可能由于折弯和材料不对(估计也是这种铁丝导线),导致起火。
tyw
拖线板里电极有问题,外壳材料应是阻燃材料.

网友N:
海尔电视确实不咋地,买了就后悔,电视声音有的时候会突变变成最大音量,要么就是突然静音。

网友O:
引用 网友L:
看这家做灭蚊灯的,更没了底线, 电源线竟是铁丝,能挂一串磁钢, 其中有一股生锈烂了, 内阻变大, 使用时靠插处 ...

最近值淘宝买到的国产稳压二极管发现是铁引脚的,找卖家理论.卖家说,你要是能买到国产稳压管不是铁脚的我陪你十倍!

@tyw :贴片元件铁引脚少吧?
ztb
@tyw :对,仔细看凡是铁脚的镀锡层上都有不少孔洞.
tyw
铁引脚几十年前就有了,小信号小电流,短引线,应该不影响使用.缺陷就是镀层易锈蚀虛焊.看来吸铁石应该成为电工必备装备了,哈哈

楼主:
说实话,现在电视生产真是简单,芯片厂商提供好完整的电路方案,自由选择多大内存,配什么屏,搞掂
正如手机一样,有了高通,造手机真不是难事
有了INTEL造电脑也很EASY
只是中国公司只会这样吗?
这些公司的开源方法只是洗衣机公司增加电视业务,手机公司增加洗衣机业务这样吗
没想过深耕细作地做出好产品,让中国人以中国制造自豪吗?
PS:上星期放弃了用了多年的小米品牌手机,入手华为荣耀,虽然感觉使用没小米人性化,但支持华为

网友P:
海尔电视和创维洗衣机质量是一样的

网友O:
日本的产品也不能盲目迷信:1986年初同时同地买了两台同款原装东芝牌双门冰箱。而且放在同一个小区使用,我的现在还用着,另一台第三年就因为冷冻箱漏气维修,修后再过半年就彻底报废了。这两台的质量相差可是太大了!
同样身边的国产冰箱也有连续运行20多年的。总之经过技术进步和市场淘汰,大部分成熟产品都是可信的。要客观分析不能盲目迷信。

网友Q:
我认为还是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不成熟的设计很多。我记得液晶电视三年内坏的概率很大,身边的亲戚都是这样。
跟以前的老电视机质量真没得比。

现在夸界太容易,不需要技术积累造成的。

网友R:
引用 网友Q:
我认为还是电子产品更新换代太快,不成熟的设计很多。我记得液晶电视三年内坏的概率很大,身边的亲戚都是这 ...

其实以前黑白电视机也老坏,所以产生了修电视机这个职业。

网友R:
引用 网友K:
以前电视可以元件级维修,现在都是高度集成,单芯片方案;坏的一般就是背光,电源部分;加上人工很贵,整 ...

有道理,现在的电视机故障率应该比以前的低。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其实以前黑白电视机也老坏,所以产生了修电视机这个职业。

电器修理现在真的是个夕阳产业了。

网友B:
多年前,看过一篇**,署名是创维的什么工程师(不排除是冒名)。**大意就是:做设计要考虑成本,能省就要省,为了节省成本可以降低设计余量。虽然我知道,有些事情可能很多人都在干,但是能把这种事情讲得理直气壮的,确实少见。。。其实回过头来看,那篇**更多的像是一个工作了有点年头的工程师向新人炫耀自己资历和经验的炫技贴,但暴露出的心态确实让人齿冷。
所以我后来不管自己买电视还是身边别人买电视征求意见,我都不(建议)买创维的。。。

呃,链接成了**。搜文章标题能搜到。
随便搜了一下,这篇文章还能找到:“电子工程师,别拿一分钱不当回事”。随便贴一个链接:http://www.**/article/93267.htm

网友B:
引用 网友R:
其实以前黑白电视机也老坏,所以产生了修电视机这个职业。

以前我家的黑白电视,坏的最多的是天线。经常是在转动天线找信号的时候被齐根掰断。但旁边有个窗框、立柜能够支撑,天线搭上也能用。是在不行了就去换一根。
另外,我记得当初邻居家先买了台小霸王,用的还是无线天线,于是乎我家的11频道也能收到他打游戏的视频,我就可以看他打游戏。但是看一段时间我家电视就坏了,现在回忆起来现象很像是行场同步电路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小霸王发射的行场频率兼容性有问题(比如15.625KHz,他家飘到15.626KHz什么的。毕竟小霸王是做游戏机的,不是专门做电视的,有些细节可能做得不到位。这些都是我多年之后猜的,当时我是小孩,不懂这些。),导致我家电视长期工作在不太正常的区域,时间长了就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看过一篇**,署名是创维的什么工程师(不排除是冒名)。**大意就是:做设计要考虑成本,能省就 ...

在不降低产品可靠性的前提下,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节省的。
设计产品也不是用的材料越多越贵就越好。
其实所有的大公司都在做降成本这个事情。

@???? :降低可靠性的做法跟自杀差不多,最后就是把牌子给砸了。
嗯。cost down肯定都要做,没毛病。只是他那篇文章里透露出的用可靠性换cost down的思路,让我感觉很不舒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K:
12,14寸黑白电视开始普及的时候已经是国产了,时间在80年左右;比如熊猫,金星,长虹,凯歌,成都等等;而 ...

我家第一台是本地产的环宇牌14寸黑白电视。看了十来年,后来换了台熊猫彩电。

网友S:
你可能被售后坑了,我刚修一台海尔总是自动关机,检测了所有地方感觉没有问题,后面恢复出厂设置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年前,看过一篇**,署名是创维的什么工程师(不排除是冒名)。**大意就是:做设计要考虑成本,能省就 ...

由此我联想到也是几年前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在一家做空气净化器的厂家打工。一内退的某校副教授与我成了同事。他在网上找了个阻容降压电源的电路,并准备电路中所有电源均使用该电源供电,还跑到领导面前邀功,说可以降低成本什么的。我当即表示反对,因为我知道这个电路存在安全隐患。说句不要脸的,在下以为这个问题可以归到设计者的良心或者底线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