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DC/DC,16V~70V转12V/15A的电源芯片,感谢!

楼主(2020-07-29):
以前用过LM5118升降压,很好用的,就是功率不够。现在需要15A,最好用20A的(外加MOS管),降压即可。
非常感谢!

楼主:
找到一个,LM5116,输入高达100V,输出电压可调,20A

网友A:
电源控制IC+MOSFET是首选

网友B(2021-02-05):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LM5116,输入高达100V,输出电压可调,20A

楼主LM5116调试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