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8F2K16S2下载失败,请求解决方法

楼主(2020-07-29):
8F2K16S2在下载时操作失误,结果现在程序下载不了了,请求大神看看怎样处理。我按PDF要求把LED的一个引脚与GND短接了,结果还是下载不了

网友A:
与复位口没关系,波特率改成 24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复位口没关系,波特率改成 2400

哪里的波特率改成2400啊,最低2400,把最高的改掉吗?

网友B:
P5.4接低电平,P3.2 P3.3接低电平,再下载看看,要保证通信正常,冷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