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hz超声波换能器如何发射和接收

楼主(2020-07-29):
各位大佬,小弟以前没接触过超声波领域,模电也是渣渣,不知道怎么做起,求大佬们指点200khz超声波换能器如何发射和接收。看论文使用TDC-GP22产生方波已经完成,下一步该如何电路设计,我现在买了个网上卖的多的40khz的中周,用信号发生器发了个方波,测试出来的波形怎么是这样的,是因为用40khz的中周不匹配的原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超声波技术相关专辑 13册 75.3M ◆〓
〓◆ 超声波测距相关专辑 27册 77M ◆〓
〓◆ 红外线与超声波遥 ...

感谢大佬 我先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 超声波技术相关专辑 13册 75.3M ◆〓
〓◆ 超声波测距相关专辑 27册 77M ◆〓
〓◆ 红外线与超声波遥 ...

麻烦大佬帮我看下我这个电路是存在什么问题

@tyw :您看下 这个中周是网上买的超声波升压中周 在哪调电容呀
tyw
200khz怎么通得过40khz中周,把中周里的电容换小试. 或是找465khz的中波收音机中周,把槽路电容加大一倍以上试.

网友A:
一般465中周谐振电容200pf,换成470pf试,不行再加大.

通常超声传感器都用40khz的,你为什么用200k的,换个40k的,不就匹配了.200k的很少见,合适的中周也不见得有卖,自已改很麻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465中周谐振电容200pf,换成470pf试,不行再加大.

大佬你能画个示意图吗,我感觉好像是我这个电路设计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能画个示意图吗,我感觉好像是我这个电路设计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465中周谐振电容200pf,换成470pf试,不行再加大.

通常超声传感器都用40khz的,你为什么用200k的, ...

主要是项目是用来测风的,买的200khz的换能器,现在发现好多不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项目是用来测风的,买的200khz的换能器,现在发现好多不懂的。

200khz你当它是一个长波电台频率,收音机玩过吗,你得转动可变电容器来调电台,调准了,声音才最响.就是这个原理,调整电容,使输出愊度最大,当然电容不大好微调,此时可用非金属无感螺丝批调中周磁芯来微调峰值.注意,有可能有几个峰值,取最大那个主峰.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khz你当它是一个长波电台频率,收音机玩过吗,你得转动可变电容器来调电台,调准了,声音才最响.就是这个 ...

因为模电渣渣,还得多问您几个问题,感谢
1.200khz的中周和40khz的有什么不一样?好像没有卖200khz,是不是加上电容就可以把40khz调成200khz
2.这个变压器和电容是不是构成LC震荡了,右边出来波形就不是方波,应该是正弦波了
3.这个电容是多少 我算了200khz 谐振的话   中周图里写的电感是8mh,要出来是200khz,看公式电容算79PF?看你推荐比较大,不知道原理。

tyw
我指的是465khz中周的槽路电容为200p,加到470p时可使谐振频率降到200khz左右,再用磁芯微调.

网友B:
复杂咯,TDC-GP22做超声流量计网上大把,你偏偏选这个什么中周。脉冲出来,过门级驱动,过模拟开关,驱动换能器,另一边,切换作为接受,先放大,在带通,剩下的交给GP-2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咯,TDC-GP22做超声流量计网上大把,你偏偏选这个什么中周。脉冲出来,过门级驱动,过模拟开关,驱动换 ...

大哥你能给个示意图或链接吗,GP22通信我调通了,只是超声波发射和接收这方面牵扯太多模电知识都不太懂…感觉越来越没方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杂咯,TDC-GP22做超声流量计网上大把,你偏偏选这个什么中周。脉冲出来,过门级驱动,过模拟开关,驱动换 ...

有没有链接或者示意图给我下?模电实在是渣,看网上有用中周的就想着这样试试,现在搞得方向都有点迷。

网友C:
我司MS1022和GP22兼容 超声波流量测量     规格书里有个典型应用电路 你可以参考一下

@雁翔长安 :规格书里就是典型电路 要么你加我微信吧 13175119321
有详细的示意图吗,我是GP22调通了 超声波发射和接收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司MS1022和GP22兼容 超声波流量测量     规格书里有个典型应用电路 你可以参考一下   ...

仿的?

网友C:
emmm  兼容 替代

楼主:
在吗 求解答下

网友C:
加我微信 我给你找我们fae问

网友D:
40KHz的变压器不能用在200KHz上,200KHz的可以定制,但该方案是否合适取决于你的用途需要多大功率的超声输出。采用中周骨架的变压器输出只是一种廉价微功率的解决方案,大功率可不行。

网友E(2021-05-18):
测气体的应该是高压驱动,选用高频变压器加mos管去把基准波形升到高电压状态驱动超声波,平台传图太麻烦,本来想截取原理图给你

网友E:
很少上平台,有兴趣了交个朋友,15769291341微信

加您微信了

网友F(2021-12-16):
中周。。。。多少年没听到这个词了

网友G:
这是要研发收音机么

网友H:
最近也在玩超声,但我也是渣渣,问下中周是什么东西

网友I(2024-10-08):
引用 网友A:
〓◆ 超声波技术相关专辑 13册 75.3M ◆〓
〓◆ 超声波测距相关专辑 27册 77M ◆〓
〓◆ 红外线与超声波遥 ...

T叔,您好。为什么大部分书籍都发下载了?

@tyw :收到啦,十分感谢
tyw
去油香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