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33FJ系列,PWM输出,关于时基中断如何使用的问题

楼主(2020-07-29):
最基本的PWM输出已经完成了,看到手册上写着可以根据PWM脉冲产生中断事件于是想尝试写个例程,但是找了一会也没找到这个中断入口函数名呀。
1.难道这个中断功能,使用方法和外部中断这种不一样吗,请各位指教?2.我想在中断发生后,停止这一通道的PWM波发生,有什么方法吗?
芯片是PIC33FJ64MC506

楼主:
或者告诉在下,怎么控制PWM输出固定数量的脉冲数。主要是用来控制带驱动芯片的两相步进电机

网友A:
数据手册TABLE 7-1: INTERRUPT VECTORS里有,PWM – PWM Period Match中断

@ynwa :没有呀,这个芯片的gld里面一个PWM相关的文本都没有。。
@galjewf :中断函数名就是PWMInterrupt,你看GLD文件的话,里面也有。
这个向量表找到了,但是具体函数名在下不会编写,以前在下写中断都是打开器件.gld文件找的函数名,但是没搜到PWM相关的中断入口函数。能否再指教一下?

网友B:
MCC好像支持这个系列, 自动生成中断的,就不用自己去找了...

楼主:
手册这里的时基中断具体配置方法或者例程能不能讲一下,求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册这里的时基中断具体配置方法或者例程能不能讲一下,求求了

中断要配置什么?你选择使能或禁止就可以了。
你贴图的这一页,写的很清楚,每种工作模式下中断产生方式。也就是说中断产生的方式取决于工作模式!因此,你要配置的是工作模式。
工作模式通过PTMOD选择,至于选哪种工作模式,应该问用的人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断要配置什么?你选择使能或禁止就可以了。
你贴图的这一页,写的很清楚,每种工作模式下中断产生方式 ...

你好,在上面你说的中断函数名是PWMInterrupt,但是本人找对应的gld文件搜索连PWM这个字眼都没有。
还有一个就是查找手册中断这一章时,本人只看到PWM错误事件和故障事件。
在代码中定义PWMInterrupt也没报错,但是也没有进入PWMInterrupt函数。下面是在下写的代码。
void pwm1_init()//RE0,RE1
{
        PTPER=3125-1;//控制周期,越大频率也越小,14位寄存器,最大取值=2^14=16384

        PTCONbits.PTEN = 1;                        //PWM time base is on
        PTCONbits.PTMOD = 0b01;                // operates in a Free-Running mode
        PTCONbits.PTCKPS = 0b11;        // PWM time base input clock period is TCY (1:64 prescale)
        PWMCON1bits.PMOD1 = 1;                //PWM I/O pin pair is in the Independent PWM Output mod

        PWMCON1bits.PEN1H = 1;                //PWMxH pin is enabled for PWM output
        PWMCON1bits.PEN1L = 1;                //PWMxL pin is enabled for PWM output

        PWMCON2bits.SEVOPS = 0;                //PWM Special Event Trigger Output Postscale
        PWMCON2bits.IUE = 1;                // Updates to the active PDC registers are immediate

        PDC1 = PTPER;                        //控制占空比,范围是(0~2)*PTPER
}
void pwmINT_init()
{
        IPC14bits.PWMIP = 0b001;
        IEC3bits.PWMIE        = 0b1;
        IFS3bits.PWMIF        = 0b0;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PWMInterrupt()
{
        if(IFS3bits.PWMIF == 1)
        {
                PTCONbits.PTEN = 1;
                IFS3bits.PWMIF = 0;
        }

}
int main()
{
       pwmINT_init();
        pwm1_init();
    while(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