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就问,如图所以,整流滤波电路。(别笑我,真不懂)

楼主(2020-07-29):
自学电路。
看见一个地方写着分压整流滤波电路。有点搞不懂电路具体怎么分析。
个人真有些搞不懂这个Uo怎么求。
是否可以理解 :在正半周期R3和R2并连,再与R1串联。负半周期R1和R3串联?
可能确实有点闹笑话,我无法求解Uo等于多少。在交流电路整流到直流具体什么关系。
请求大佬们帮我理解下。这段时间一直苦于交流电和直流的逻辑关系。不带其他元器件还好,一旦加上电阻,电容,电感,加上各种方式的串并联,有些无法分析。---出自一个小白的烦恼。

网友A:
正半周时,电流从R1到D1流过,负半周时,电流从R3到D1流过

网友B:
先戴维南等效,后半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戴维南等效,后半波整流

感谢,也发现需要画等效图了,有仿真更加清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半周时,电流从R1到D1流过,负半周时,电流从R3到D1流过

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戴维南等效,后半波整流

看了图 有一些疑惑。图一 110的输入经过 半桥 为什么测得是116  居然输出还变大了?电容放电的原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了图 有一些疑惑。图一 110的输入经过 半桥 为什么测得是116  居然输出还变大了?电容放电的原因? ...

1,这个110是交流电有效值,它的峰值能达到155V,如图理论上,只要二极管左边比右边电压高,就一直能给电容充电,达到交流电峰值155V(110*根号2)。
2,原图是有电阻的,串联的电阻会限制电容的充电电流同时也会分担一部分电压,并联的会给电容放电,当平均充电电流等于放电电流时达到平衡,所以之前的值会小点,和具体元件参数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1,这个110是交流电有效值,它的峰值能达到155V,如图理论上,只要二极管左边比右边电压高,就一直能给电容 ...

感谢解答。
回头看了下半桥整流,带电容的情况如1 所示:负载开路, 电容电压理论上能达到 110 x 根号2。
还有一丝小小的疑问。(由于初学,对电容有些不懂)
上面原图是实际电路图一部分扣下来的。如果要具体分析输出电压,在如图一所示(输出116v)的参数中,这个116.974能计算出来么?还是必须要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解答。
回头看了下半桥整流,带电容的情况如1 所示:负载开路, 电容电压理论上能达到 110 x 根号2。 ...

1,可以用电荷守恒来算,稳定时一个周期内充电电荷量等于放电电荷量。牵扯到包含三角函数,积分,的方程组 ,运算量比较大。
2,这种电路驱动能力弱,文波大,不怎么实用。非要用这种,那就给电容并接稳压管(如↓图),稳压值就是输出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