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 靶式流量开关

楼主(2020-07-29):
  当流体冲向叶片时,叶片摆动,改变了磁铁与**接触器的相对位置,激发了接触器使其闭合或断开,一旦流体被中断,叶片回到起始位置,又一次激发**接触器,两磁铁的相互排斥提供了流量开关复位所需的力,接触器恢复到之前的状态。
  靶式(挡板式)流量开关用于检测单向或双向流动的空气、油和水,介质内不应有缠绕性杂物。当流体流过管道时挡板偏转,通过调整调节螺栓,使单刀双掷微动开关在设定流量上动作,输出开关信号;双向检测时,挡板偏移推动磁性模块上移,驱动开关模块动作。用于检测单向流动的空气和水,水内不应有缠绕性杂物。当流体按指示方向流过管道时,挡板偏转通过调整调解螺栓,使单刀双掷微动开关在设定流量上动作输出开关信号。设定流量范围大、调整方便广泛用于水、气、油等介质测量。
流量开关特点
流线型结构设计、坚固耐用。
磁性耦合测量系统。
安装方向任意,垂直、水平安装任意。 ·多种材料的选择。
测量量程宽广。
清晰的流量显示刻度、读取方便,旋转指针、分度刻度。
安装与使用
1.安装流量开关在安装之前首先要清理、清除管道中的杂质、焊渣、杂物、污浊物品,建议采用压缩空气吹扫和洁净水冲洗。
2.请您注意仪表壳体上标明的流体流向,箭头为流出方向。
3.建议出、入口安装;相当于口径5倍的直管段,以保证测 量精度。
调试与流量开关点的调整
1. 流量开关在制造厂出厂前已经经过调试和校验,经专职检验人员检验合格出厂。
2. 第一次使用和今后使用流量开关时;请您轻轻缓慢打开入口的阀门,以免损坏流量开关。
3. 流量开关的开关点可以在全流量范围内进行调整,可不必断开管道。
4. 3 型指示器的调试:拧开外壳,常闭(N/C)触点由绿色窗口指示,常开(N/O)型触点由黑色窗口指示。根据您所需要
流量值的控制点,进行测量量程的调整,对于相应的颜色用螺丝刀来调整控制开关的位置。
5. 1 型指示器的调试:拧开外壳,根据您所需要流量值的控制点,进行测量量程的调整,对于相应的颜色用螺丝刀来调整控
制开关的位置。
上海有恒测控为您总结了流量开关应用中常见问题
1、 由于直管段短,仪表不能正常工作。如果仪表带指针显示,表针有振动。
2、 管道中虽然有水,但是不流动,怀疑仪表灵敏度低。
3、 多支路中安装流量开关,由于管路中有阀、转弯、法兰连接处密封垫安装不正、是否放空(负载轻重)以及由于支路非对称分布,所以各支路互相争水,各支路流量分配不可能均匀,但使用者总是认为各支路流量相等,因而错误地认为仪表显示不正确,即判断错误。
4、 管道中流体振动和有二次流,有大量空气。
5、 由于微动开关本身有死区,即流量自小到大和流量自大到小,所需要流量不同。如果死区太大,于是在下限报警时,仪表启动流动没超过这个死区,仪表不能投入工作,而实现不了下限报警,启动流量=死区+下限报警值。
6、 小流量开关:由于流量小,所以传感器受到的作用力小,此时流量开关自己所消耗的能量不可忽视。某些开关虽然在现场中能调到小信号报警,这是不可靠的。对于小流量开关,必须从原理上就应能适应小流量,小信号报警是设定结果,不是人为调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