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咨询一个问题,ML51或MS51可以像N76E003那样修改时钟频率吗

楼主(2020-07-29):
比如003的默认是16M,可以通过修改成16.6M提高串口通信的精度。减小误码率。而ML51的时钟是24Mhz,这样误差有1%多一点。
能否修改成22118400,我看如果买个外挂晶振比单片机还贵很多。。。不知道ML51系列可以修改系统时钟不

网友A:
晶振校准值调整最好不要超过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晶振校准值调整最好不要超过5%
其实误差1%的配置是不影响多少的。不过版主说的这个修改的方法手册好像没给出

网友C:
其实可以更改波特率,改成整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可以更改波特率,改成整数

噢,没看到手册说明如何改。

网友C:
引用 楼主:
噢,没看到手册说明如何改。

波特率可以自己设置的,不是通过定时器来配置串口波特率嘛,你可以直接用官方的库函数直接配置

网友D:
哥们,用MS51 做异步通讯估计有风险,如果是学习用的没问题,如果做产品的要注意,
对比N76E003 ,其实MS51 是costdown 了,
全温全压:
N76E003 ,内部HIRC, 正负2%
MS51,内部HIRC, 正负4%

产品常用到的定压全温(-10+70度):
N76E003 ,内部HIRC, 正负1%. 精度非常好。
MS51,内部HIRC, 正负2%

最近案子用到UART 通讯,仔细对比了MS51 和 76E003,最后还是久经沙场的76E003靠谱。
以上数据从规格书可以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