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华大HC32L176从机SPI发送数据丢失字节

楼主(2020-07-29):
spi, pi, HC
使用华大HC32L176的spi设置为从机,之前只发8个字节不会丢,后面超过8个字节之后,每8个字节就会丢首字节

网友A:
对于有些M0+型号的芯片,看看是不是主机每8个字节都重新拉高又拉低了CS信号,如果是,需要重新开始从机发送的步骤。

网友B:
手册是最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C:
应该是楼上说的问题,用的自己的发送函数,还是官方库中的发送函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