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鼎盛合电子秤方案芯片CSU8RP1185

楼主(2020-07-29):
CSU8RP1185芯片是一个8位RISC架构的高性能单片机,集成了24Bit高精度ADC和LCD显示模块。常用测量系统的外围器件,只需7个普的电容即可。此款芯片实现了工作电压(2.5~3.6V)范围内任意把系统校准数据保存到OTP内。

高性能的RISC CPU

8位单片机MCU

内置4K×16位一次性可编程存储器(OTP ROM)

256字节数据存储器(SRAM)

只有39条单字指令

8级存储堆栈

模拟特性

24位分辨率

内部集成的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ADC的输出速率30Hz~3.9KHz

内带电荷泵

内带稳压器供传感器和调制器

专用微控制器的特性

上电复位(POR)

上电复位延迟定时器(39ms)

内带低电压复位(LVR)

Timer

8位可编程预分频的8位的定时计数器

扩展型看门狗定时器(WDT)

可编程的时间范围

外设特性

14位双向I/O口

1路蜂鸣器输出

4×14的LCD驱动

可选择内部晶振或WDT晶振作为时钟源

可选择两种不同的LCD驱动波形

可选择不同的偏置电压产生方式

2个外部中断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内部提供2.4V、2.5V、2.6V、2.7V、2.8V 、3.6V电压比较)

内置低电压烧录控制电路,2.5V可以自烧录

应用场合

电子衡器

精密测量及控制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