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K80

楼主(2020-07-29):
PIC18F25K80写EEPROM  写之前关闭全局中断  写好后开启全局中断   每次写完EEPROM后串口中断就无法进入  有没有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void W_EEPROM(void)
{
unsigned char i = 0;

//INTCONbits.GIEH = 0;           //关闭全局中断

EECON1bits.WREN = 1;
ui_EEPROM_Addr = 0;
for(i=0;i<110;i++)
{
ui_EEPROM_Addr = EEPROM_Start_Addr + i;
EEADRH = ui_EEPROM_Addr>>8;
EEADR = ui_EEPROM_Addr;
EEDATA = EEPROM_Data[i];
EECON2 = 0x55;
EECON2 = 0x0AA;
EECON1bits.WR = 1;
while(EECON1bits.WRERR);
}
EECON1bits.WREN = 0;

//INTCONbits.GIEH = 1;           //使能全局中断

}

网友A:
使用编译器自带写函数试试,Write_b_eep之类

网友B:
"每次写完EEPROM后串口中断就无法进入"
这个是指发送中断? 还是接收中断??

网友C:
这个芯片,尤其是QFN28的封装,用的人很少!     我司可以代工烧录该芯片,价格便宜15817618003

网友D:
while(EECON1bits.WRERR);   这一行不正确吧?

要等待写完成,应该是等待EECON1bits.WR清0,EECON1bits.WR位是软置1  硬清0的。

如果不放心,可以在EECON1bits.WR清0后,再来查看EECON1bits.WRERR是否为1。

还有更严重的,CFGS和EEPGD,这两个也要设置为EEPROM操作。且必须设置,因为这两位是复位后不确定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每次写完EEPROM后串口中断就无法进入"
这个是指发送中断? 还是接收中断??
...

接收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的两个K80的帖子是不是有关联?

一个工程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编译器自带写函数试试,Write_b_eep之类

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while(EECON1bits.WRERR);   这一行不正确吧?

要等待写完成,应该是等待EECON1bits.WR清0,EECON1bits.WR ...

如果不禁止中断直接写会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while(EECON1bits.WRERR);   这一行不正确吧?

要等待写完成,应该是等待EECON1bits.WR清0,EECON1bits.WR ...

EECON1bits.WRERR写入完成后会清零啊 这样就可以继续写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while(EECON1bits.WRERR);   这一行不正确吧?

要等待写完成,应该是等待EECON1bits.WR清0,EECON1bits.WR ...

CFGS和EEPGD初始化已经配置为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while(EECON1bits.WRERR);   这一行不正确吧?

要等待写完成,应该是等待EECON1bits.WR清0,EECON1bits.WR ...

可以在EECON1bits.WR清0后,再来查看EECON1bits.WRERR是否为1   这个和中断出现异常有影响吗  这个也可以判断写操作是否完成   两个都判断会更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