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V7开发板的最新版FreeRTOS V10.2.0程序模板,含MDK和IAR,支持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楼主(2018-08-09):
模板下载:

1、MDK使用MDK5.26及其以上版本。
2、IAR使用IAR8.30及其以上版本。
3、教程直可以先看之前发布的,除了新增的一些功能,其它功能基本没区别:
http://www.armbbs.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658

/*
*********************************************************************************************************
*
*        模块名称 : 主程序模块。
*        文件名称 : main.c
*        版    本 : V1.0
*        说    明 : 本实验主要学习FreeRTOS的串口调试方法(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实验目的:
*                1. 学习FreeRTOS的串口调试方法(打印任务执行情况)。
*                2. 为了获取FreeRTOS任务的执行情况,需要执行如下三个操作
*                                        a. 在FreeRTOSConfig.h文件中使能如下宏
*                            #define configUSE_TRACE_FACILITY                        1
*                                #define configGENERATE_RUN_TIME_STATS               1
*                                #define configUSE_STATS_FORMATTING_FUNCTIONS        1
*                                #define portCONFIGURE_TIMER_FOR_RUN_TIME_STATS()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 0ul)
*                                #define portGET_RUN_TIME_COUNTER_VALUE()            ulHighFrequencyTimerTicks
*                                        b. 创建一个定时器,这个定时器的时间基准精度要高于系统时钟节拍,这样得到的任务信息才准确。
*                   c. 调用函数vTaskList和vTaskGetRunTimeStats即可获取任务任务的执行情况。
*              实验内容:
*                1. 按下按键K1可以通过串口打印任务执行情况(波特率115200,数据位8,奇偶校验位无,停止位1)
*                   =================================================
*                   任务名      任务状态 优先级   剩余栈 任务序号
*                   vTaskUserIF     R       1       318     1
*                        IDLE            R       0       118     5
*                        vTaskLED        B       2       490     2
*                        vTaskMsgPro     B       3       490     3
*                       vTaskStart      B       4       490     4
*
*                        任务名       运行计数         使用率
*                        vTaskUserIF     467             <1%
*                        IDLE            126495          99%
*                        vTaskMsgPro     1               <1%
*                        vTaskStart      639             <1%
*                        vTaskLED        0               <1%
*                  串口软件建议使用SecureCRT(V7光盘里面有此软件)查看打印信息。
*                  各个任务实现的功能如下:
*                   vTaskTaskUserIF 任务: 接口消息处理
*                   vTaskLED        任务: LED闪烁
*                   vTaskMsgPro     任务: 消息处理,这里是用作LED闪烁
*                   vTaskStart      任务: 启动任务,也就是最高优先级任务,这里实现按键扫描
*                2. 任务运行状态的定义如下,跟上面串口打印字母B, R, D, S对应:
*                    #define tskBLOCKED_CHAR                ( 'B' )  阻塞
*                    #define tskREADY_CHAR                    ( 'R' )  就绪
*                    #define tskDELETED_CHAR                ( 'D' )  删除
*                    #define tskSUSPENDED_CHAR            ( 'S' )  挂起
*                    #define tskRUNNING_CHAR                ( 'X' )  运行
*              注意事项:
*                 1. 本实验推荐使用串口软件SecureCRT,要不串口打印效果不整齐。此软件在
*                    V7开发板光盘里面有。
*                 2. 务必将编辑器的缩进参数和TAB设置为4来阅读本文件,要不代码显示不整齐。
*
*        修改记录 :
*                版本号    日期         作者            说明
*       V1.0    2019-05-02   Eric2013    1. ST固件库到V1.3.0版本
*                                        2. BSP驱动包V1.2
*                                        3. FreeRTOS版本V10.2.0
*
*        Copyright (C), 2019-2030, 安富莱电子 www.armfly.com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