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中有做除湿机的朋友吗?

楼主:
我的设备内腔有2立方米的容积,当设备舱门关闭后里面就是密闭的封闭空间,想找个除湿模组对封闭空间内的空气进行除湿,大家能否给点建议。
网上查了一些资料,对冷凝除湿的原理了解了以下,需要用到压缩机、冷凝器、膨胀阀之类的东西。但我本身不是做这个的,不知道如何把它们组装起来使用。想找成品的除湿组件,等于我把进气、出气、电源等接上就可使用的模组,有没有外壳都不要紧,我可以自己做外壳把这套组件包起来。成本在1000-3000左右皆可。

不知大家有没有什么建议和推荐的。

网友A(点评):
没有做过

网友B(2020-07-29):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230r.1.14.13#detail

网友C:
淘宝上买一个半导体制冷的抽湿机,200元不到,一天可以抽1升水

网友D:
看你所需的速度和效率
长期密封的话可以考虑电子防潮柜那种除湿模块,有单卖的。5V0.5A,可以让一个柜子内部湿度保持在40%RH

对密封性要求高,可以定期维护的话,简单丢一包生石灰进去就行了,这是化学除湿,CaO+H2O=Ca(OH)2,可以让里面湿度无限趋于0

网友E:
年头买了一个除湿机700多,买了就好天,一次也没用过,一次也没用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年头买了一个除湿机700多,买了就好天,一次也没用过,一次也没用过 ...

家用的话,买个移动空调不香吗?买什么除湿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家用的话,买个移动空调不香吗?买什么除湿机

移动空调太贵,除湿机蛮好的,最近一直下雨,房间里湿度90%左右,东西都发霉了,我买了个除湿机,每天能抽出10升水左右,湿度降到60%。

网友B(点评):
房间不漏气才有用,一开窗就白抽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601851726695&ali_refid=a3_430582_1006:1124436126:N:2kQVgvi%2Bzar ...

谢谢推荐,我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所需的速度和效率
长期密封的话可以考虑电子防潮柜那种除湿模块,有单卖的。5V0.5A,可以让一个柜子内 ...

谢谢推荐!
我设备上原来就是用分子筛除湿的,除湿效果非常好,问题是分子筛是耗材要定期更换。
目前考虑冷凝除湿是想找个无耗材的替换方案

楼主:
也谢谢楼上诸位的回复!

目前有一台消费级小型除湿机,我拆开后重新接线设为强行启动除湿,扔到设备内测试后发现除湿效果并不理想,30℃下除湿只能除到35%,目标需求是25℃下除湿到30%,还是有点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