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将0-5V的方波叠加到36V的直流电压上,求指点

楼主(2020-07-29):
我想将0-5V的方波叠加到32V的直流电源上,实现供电电源上信号的叠加,有没有人懂怎么处理?我的电路一直有问题。NETQP1_1是控制PMOS的导通,D7左边可以实现32V和信号的叠加吗?不能的话怎么处理啊

网友A:
5V方波直接叠加到36V电源上,那是蚍蜉撼大树啊。
建议做一个电源,电源电压可以在36-41V之间调整,用IO控制输出电压即可,通常就是改变反馈通路来实现。

网友:
上图只是一种原理实现图,因楼主没列出电流、功率、精度等参数,所以实际电路还是根据要具体要求微调的。

网友B:
这个类似于MBUS的方案,我们这边有做。可私聊

网友C:
很简单的调制,有那么神秘,MBUS在没有大面积用的时候,就自己搭建了,如果你是串口发送,不发数据的时候是H,那么你的电源输出是32V全电压(或36V),发数据时候,开关管成模拟调制稳压在27V(或32V)倒相。这样负载不受影响,调整管发热也低

网友D:
具体方案要看你的32V电源所带的负载,最好的办法不是叠加,而是采用受控调压电源,令其输出电压在32V和37V间跳变。

网友E:
信号可以载波传送。

网友F(2023-02-03):
MBUS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