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台灯亮度和色温控制方案,大家看这样行吗

楼主(2020-07-29):
一个台灯要控制亮度和色温。
在调整亮度时候色温不能动,在调整色温时候亮度不能改。
我是这么想的,用一对互补的PWM波控制色温,一路接白光,一路接暖黄光。然后当我调整占空比时候,就因为互补,会在白光和暖光之间缓慢切换比例
而通过插入死区来控制亮度。大家觉得可以吗?

楼主:
经过画了一下
发现通过死区不能彻底熄灭。。。

楼主:
那就只能通过两路独立的PWM来控制了,亮度用占空比控制,同时调整两路的PWM占空比,增大或者减小。来控制亮度。
而色温调整两则的占空比的比例,保证整体占空比不变的同事修改两则的比例。

网友A:
多谢分享经验,前面那个看似很好用,不过真是控制亮度困难,后面这用了一半的思想,控制总占空比不变,而改变两则的比例,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