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NUCLEO-64试用】F091RC开箱及基于Keil MDK的RT-Thread Nano移植

楼主(2020-07-29):
一、开箱及简介:
       今天收到了论坛寄来的NUCLEO-F091RC开发板,晚上便小试了一下,板载的STMF091RCT6是以Cortex-M0为内核的高性能MCU,该芯片具有256KB的Flash和32KB的SRAM,主频可以到48MHz。此外,该芯片的一大特色就是外围通信接口异常丰富,具有两路I2C接口,两路SPI接口,八路UART,以及一路CAN接口,因此非常适合外设和通信模块比较多的应用场景。板子的靓照如下:
二、RT-Thread Nano移植:
       RT-Thread Nano 是RT-Thread操作系统的极简版,其内存资源占用极小,功能包括任务处理、软件定时器、信号量、邮箱和实时调度等相对完整的实时操作系统特性,是一款可裁剪的、抢占式实时多任务的 RTOS。RT-Thread Nano可以使用多种方式进行移植,这里介绍通过使用Keil-MDK进行移植的过程。
1、首先使用STM32CubeMX软件选择NUCLEO-F091RC开发板生成裸机工程,在生成代码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将异常处理函数HardFault_Handler()和悬挂处理函数 PendSV_Handler()以及系统嘀嗒定时器函数SysTick_Handler()屏蔽掉,因为这几个函数已由 RT-Thread 实现。具有设置如下图所示。
2、从官网下载RT-Thread Nano pack安装文件,RT-Thread Nano 离线安装包下载,下载结束后双击文件进行安装:
安装完毕以后,打开Keil工程文件,在 Manage Rum-Time Environment 里 "Software Component" 栏找到 RTOS,Variant 栏选择 RT-Thread,然后勾选 kernel,点击 "OK" 就添加 RT-Thread 内核到工程了。
3、系统时钟配置,需要将主函数中的HAL_Init()函数和SystemClock_Config()函数注释掉,并在RT-Thread代码中的board.c里的调用和添加外部函数声明,如下图所示。
4、经过以上的步骤,便已经移植好了RT-Thread Nano。接下来就可以在主函数中引用“rtthread.h”并编写应用程序了。本例程通过静态创建线程的方法编写了LED灯闪烁和串口输出打印两个线程,代码如下: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url=home.php?mod=space&uid=288409]@file[/url]           : main.c
  * [url=home.php?mod=space&uid=247401]@brief[/url]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 Copyright (c) 2020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BSD 3-Clause license,
  *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the
  *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opensource.org/licenses/BSD-3-Clause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gpio.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rtthread.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 USER CODE BEGIN PV */
static struct rt_thread led_thread;
static char led_thread_stack[256];

static struct rt_thread serial_thread;
static char serial_thread_stack[256];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static void led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while(1)
        {
                HAL_GPIO_TogglePin(LD2_GPIO_Port, LD2_Pin);
                rt_thread_mdelay(500);
        }
}

static void serial_thread_entry(void *parameter)
{
        while(1)
        {
                HAL_UART_Transmit(&huart2, "rt-thread nano running...", sizeof("rt-thread nano running..."), 0xFFFF);
                rt_thread_mdelay(1000);
        }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USART2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rt_err_t ret;
   ret = rt_thread_init(&led_thread,
                                                "ledflash",
                                                led_thread_entry,
                                                RT_NULL,
                                                &led_thread_stack[0],
                                                sizeof(led_thread_stack),
                                                RT_THREAD_PRIORITY_MAX - 2,
                                                20);
        if(ret == RT_EOK)
        {
                rt_thread_startup(&led_thread);
        }

   ret = rt_thread_init(&serial_thread,
                                                "serialtest",
                                                serial_thread_entry,
                                                RT_NULL,
                                                &serial_thread_stack[0],
                                                sizeof(serial_thread_stack),
                                                RT_THREAD_PRIORITY_MAX - 2,
                                                20);
        if(ret == RT_EOK)
        {
                rt_thread_startup(&serial_thread);
        }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rt_thread_mdelay(200);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PeriphClkInit = {0};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E;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BYPASS;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E;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12;
  RCC_OscInitStruct.PLL.PREDIV = RCC_PREDIV_DIV2;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PeriphClkInit.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USART2;
  PeriphClkInit.Usart2ClockSelection = RCC_USART2CLKSOURCE_PCLK1;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PeriphClkIni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编译程序,并通过板载的ST-Link下载程序至开发板即可看到LED每一秒亮灭一次,同时串口一秒打印输出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