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哪些软件工具可以通过USART对H7进行程序烧录?

楼主(2020-07-29):
用MCU内置的BOOTLOADER进行程序烧录,F4可以用MCUISP软件,但它好像不支持H7。

还有其他的工具吗?

网友A:
这个就是通过串口来程序烧录,与H7没关系把,主要是对BOOT0和BOOT1的设置,

网友B:
你说的情况可能存在,毕竟第三方工具更新升级有个过程。

你可以使用STM32Cubeprogrammer来操作。

楼主:
ST的网站上有**写到可以用软件强制跳转到BOOTLOADER里:https://community.st.com/s/article/STM32H7-bootloader-jump-from-applica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通过串口来程序烧录,与H7没关系把,主要是对BOOT0和BOOT1的设置,

进入BOOTLOADER后,还需要HOST能按协议和H7握手通讯起来后进行下载,主要是HOST的软件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