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求助:电机堵转检测电路求大神帮忙分析怎么处理

楼主(2020-07-30):
我最近新入职一家公司,做汽车空调控制器的,现在这个产品是控制汽车空调,要检测空调的电机是否堵转,我现在卡在了堵转检测上面,我们这边的硬件只给出了硬件原理图,却并没有说清楚怎么检测堵转,附件是原理图,P2是接电机的,P1可以理解成3,4接的是电阻器,1,2接电源,按我的理解,检测堵转应该是检测电流,我直接采集PD5这里的电压(我理解是电机堵转时电流增大,导致P2两端电压改变,从而导致PD5这边的电压改变),但是我发现PD5的AD采样值并没有明显的改变,那位大神做过相似的项目,或者理解这个硬件原理的,可以给说下软件怎么检测吗?

堵转检测部分:

网友A:
用示波器量一下电流采集的电压,确定是硬件上的问题,还是芯片配置的ADC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示波器量一下电流采集的电压,确定是硬件上的问题,还是芯片配置的ADC出了问题 ...

问题已解决,是因为电流采集的电压变化太小(只有15%-20%),而我是按1倍左右的变化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