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钽电容稳定性,更换品牌导致电流偏大??

楼主(2020-07-30):
最近出现了一个案例,我手上的模块用到钽电容。因为疫情影响,TAJ的钽电容不好买,然后用国产的湘怡低ESR(或者超低ESR)钽电容,但是贴片以后发现了漏电流或者其他因素导致模块的整体功耗高了十几uA,对于对于低功耗产品这是隐患,同时也要查清楚问题。
想请教大家两点:
①钽电容在加工成型以及高温贴片后,是否都需要一段缓冲时间,然后其可以进入性能稳定状态?如果是,这个时间是多少?
我一直认为是温度冷却以后即可,但是个人可能理解有误,请大家指点。
②一般更换钽电容出现电流偏大了十几uA,是什么原因?
我对比了湘怡-CA45系列的钽电容和AVX-TAV系列的钽电容,规格书上完全满足,但是实际使用上却电流偏大,纳闷?

网友A:
可能就是虚标了

两家的多焊接一些做对比吧

楼主(点评):
有怀疑虚标,但是从规格书上看,参数也满足,毕竟大家标范围也较宽泛。 现在就是发现了问题,不好解决问题。

网友B:
钽电容 又贵又不好用,
除非体积限制
陶瓷电容蛮好的呀

楼主(点评):
钽电容相对一般的来说是贵不少。 一般的陶瓷电容10uf以上的可靠性会降低,一旦破损就容易短路了,担心有风险。用钽电容就是看中它稳定,可靠性高,漏电系数小。 目前常用的有10uf,47uf,100uf,耐压都是10v,16v,实际使用是3v,这样子降压使用的。

网友B:
你用的什么规格的钽电容

网友B:
钽电容 交叉换下,测试下电流呢?确定是这颗料引起?
而不是程序问题?

楼主(点评):
批量测试、交叉测试,确定是物料引起的

网友C:
220uF/16V的 陶瓷电容 体积和钽电容E- 7343-31大小的 有推荐吗?

楼主(点评):
好像没这么大的,而且做这么大尺寸的本身特性也不稳定,加热的时候容易受损(短路)

网友D:
陶瓷电容大概没有220uF这么大的

网友E:
有一点供楼主参考:不清楚楼主说的AVX钽电容的具体P/N, 但是AVX钽电容一般都是高分子聚合物介质.  而国产湘怡CA45系列是普通四轴飞行器电介质, 应用的时候限制很多,要降额使用.  与AVX对应的高分子聚合物介质系列,应该选择CA55系列.

网友E:
引用 网友E:
有一点供楼主参考:不清楚楼主说的AVX钽电容的具体P/N, 但是AVX钽电容一般都是高分子聚合物介质.  而国产湘 ...

打错字:  CA45系列  二氧化锰四轴飞行器介质  CA55 高分子聚合物介质

楼主(点评):
关于材质确实可以去了解一下,谢谢

网友F:
①钽电容在加工成型以及高温贴片后,是否都需要一段缓冲时间
这时间可以加压以加快修复, 一般10小时内会有比较明显的修复,
②一般更换钽电容出现电流偏大了十几uA
这种电容本身的漏电在uA级, 问他们要datasheet, 漏电参数一般是会有的

楼主:
钽电容在加工成型以及高温贴片后,是否都需要一段缓冲时间
这时间可以加压以加快修复, 一般10小时内会有比较明显的修复,

网友G(2020-10-21):
引用 网友C:
220uF/16V的 陶瓷电容 体积和钽电容E- 7343-31大小的 有推荐吗?

16V  220UF 227k  容值这个钽电容是能做到的。AVX品牌 跟KEMET都有生产

网友G:
国产湘江的确实稳定性没AVX KEMET这些厂家稳定,特别是大容值的,楼主可换这两个牌子的钽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