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新塘ML51串口波特率的问题,直接用24M时钟产生115200波...

楼主(2020-07-30):
<div class="blockcode"><blockquote>#include "ML51.h"
#include "BC26.h"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_data,bufhead;
bit receiveFlag,bufOverFlag;
unsigned        char temp;

void Uart0_Init(void);

void Uart0_SendChar(unsigned char Udat);
void Uart0_SendString(unsigned char *PBuf);

typedef struct _UART_BUF      //定义数组
{
    char buf [BUFLEN+1];
    unsigned int index ;
}UART_BUF;

void Clear_Buffer(void)       //清空数组
{
    Delay_ms(30);
    buf_uart2.index=0;
    memset(buf_uart2.buf,0,BUFLEN);
}

void nbiot_receive_process_event(unsigned char ch )     //将SBUF保存进数组
{
     if(buf_uart2.index >= BUFLEN)
    {
        buf_uart2.index = 0 ;
    }
      else{
                                buf_uart2.buf[buf_uart2.index] = ch;
        buf_uart2.index++;
         }
}

void BC26_Init(void)                   //打印数组
{

Uart0_SendString(buf_uart2.buf);

}

void USART2_IRQHandler() interrupt 4      //串口接收中断
{
if (RI)
{
RI=0;
temp=SBUF;
nbiot_receive_process_event(temp);
BC26_Init();

}
if (TI)
{

TI=0;
}
}

void Uart0_SendChar(unsigned char Udat)
{
SBUF=Udat;
while(!TI);
TI=0;
}

void Uart0_SendString(unsigned char *PBuf)       //打印字符串
{
while(*PBuf!='\0')
{
Uart0_SendChar(*PBuf);
PBuf++;
}
}

void main (void)
{
MFP_P46_GPIO;
P46_PUSHPULL_MODE;

MFP_P31_UART0_TXD;
MFP_P30_UART0_RXD;
P31_QUASI_MODE;
P30_QUASI_MODE;

UART_Open(24000000,UART0_Timer1,115200);
UART_Interrupt_Enable(UART0,Enable);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while(1)

{

Delay_ms(10000);

Clear_Buffer();
}

}

我用N76E003做串口通信,将16M改成16.6M才使得串口波特率误差小,现在要把N76E003移植到ML51,结果发现ML51产生的波特率误差较大,有没有人会改ML51时钟

楼主:
这是我写的串口通信的程序

楼主:
这是N76E003改时钟的例程,想问下可不可以用这个改ML51,具体怎么改呢

楼主:
原本程序里面设计的是发送什么返回什么,但是串口调试是这个现象,我以前调试N76E003的时候就是改时钟解决,想问下ml51有没有改时钟解决这个的办法

网友A:
參考76E003改时钟的例程,把CLOCK OUT打出來。
修改-15的數值,觀察頻率輸出,就可以抓到規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參考76E003改时钟的例程,把CLOCK OUT打出來。
修改-15的數值,觀察頻率輸出,就可以抓到規則。 ...

意思是直接对 CLOCK 寄存器操作吗

网友B:
或许修改的方式是一样的。

网友B:
不过手册没有提,可以修改,只是说校准后的时钟24M,,,所以难以断定。

楼主:
我解决了,原来是还要开启全局中断才行,波特率那里会有一点点很微小的误差,但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