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不使用的引脚推荐设置为模拟模式,悬空即可,其它模式都不推荐原因说明

楼主(2018-08-10):
主要从功耗和防干扰考虑。
I/O 系统的电流消耗有两部分:静态和动态。

这里说I/O 静态电流消耗
(1)所有用作带上拉电阻输入的 I/O都会在引脚外部保持为低时产生电流消耗。此电流消耗的值可通过使用的静态特性中给出的上拉 / 下拉电阻值简单算出。
(2)对于输出引脚,还必须考虑任何外部下拉电阻或外部负载以估计电流消耗。
(3)若外部施加了中间电平,则额外的 I/O 电流消耗是因为配置为输入的 I/O。此电流消耗是由用于区分输入值的输入施密特触发器电路导致。除非应用需要此特定配置,否则可通过将这些I/O 配置为模拟模式以避免此供电电流消耗。 ADC 输入引脚应配置为模拟输入就是这种情况。
(4)任何浮空的输入引脚都可能由于外部电磁噪声,成为中间电平或意外切换。为防止浮空引脚相关的电流消耗,它们必须配置为模拟模式,或内部强制为确定的数字值。这可通过使用上拉 / 下拉电阻或将引脚配置为输出模式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