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正压转负压电路

楼主(2020-07-30):
我想得到一个-3V~3V的可调电压,想法是输入一个0-3V电压,转换到-1.5~1.5V,再将-1.5~1.5V放大到-3~3v,不知道这样可不可行,0-3V电压转换到-1.5~1.5V这个电路该怎么实现,求助各位大佬啊

网友:
34063好像可以

网友:
这个问题简单 , 运放

网友:
使用同相放大, 放大倍数是2倍 , +5V , -5V供电

网友A:
你是要电源还是信号?

网友B:
先得到正负电压,+3V和-3V,负压可以用电荷泵。
然后用运放随便怎么玩。

网友C:
如果这是信号变换,  分压电阻提供偏置, 后面是运放就可以了

网友D:
搞一个减法电路不就可以了?双电源供电,放大倍数为2倍,反相端输入固定电压1.5V,正相端输入0~3V,输出就可以得到-3~3V。。。

网友:
楼主都不像是提问,
其他人都回答了这么多,
楼主也不回复一下。

网友E:
这个是±5V ±10V的,可以改成±3V  有一定的驱动能力

网友E:
这个可以改成0-3V转±3V

网友E:
这个可以改成±1.5V采集,输出PW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