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请问我装了SOC_KEIL插件,为什么还是选择不了SOC芯片呢?

楼主(2020-07-30):
如题,看图,谢谢大佬帮忙解答,虽然找不到芯片,但是可以编译!

网友A:
您好,可以在keil的安装目录下打开Tools文件查看一下“CDB99”和“TDRV99”的路径是否正确,如图:

楼主:
重装Keil 可以了,谢谢楼上大佬!

网友B:
重装的工作量太大,新建工程,估计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