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69I-DISCOVERY 烧录QT FOR MCU 的DEMO出现花屏

楼主(2020-07-30):
因为QT增加了对STM32F469I-DISCOVERY板卡支持的恒温器DEMO,所以想来看看效果,没想到出现了这样的现象,烧录工具用的CUBE PROGRAMMER。
请大家指点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另外大家对QT FOR MCU的前景有什么看法没有?与TOUCHGFX存在竞争么?至少一个要花银子,一个是免费的

网友A:
QT FOR MCU用起来怎么样,免费的吗?用得人不多吧,可以完整项目学习一下吗?

网友B:
首先花屏的原因一般是触摸屏控制那块有问题,是RGB屏?目前来说TOUCHGFX的优势非常明显的

@fionababy :我说的触摸屏控制就是屏的驱动程序那块,再看看程序这块
这块屏是没问题的,烧录他原厂带的DEMO非常OK。会不会和开发板版本有关系?支持的驱动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