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讨论】电子工程师遇到长时间解决不了的问题怎么办

楼主(2020-07-30):
本话题已结束,所有参与的用户均已赠送10家园币;恭喜:@tyw   获得小礼物

请给小喇叭发邮件:wangyq@21ic.com

邮件格式为:工程师话题+用户名+姓名+电话+收货地址

奖品自开奖起为您保留至 2020年8月13日,逾期未领奖视为自动放弃。

作为电子工程师,您有没有遇到过:一个技术问题几个月解决不了的情况?

假如这个技术问题已经困扰您几个月,尝试了多种方案都没有达到预期,您是如何处理的呢?

欢迎回帖参与讨论,讨论范围包括但不限制:

1、举例您曾面临的技术问题;

2、您尝试了哪些解决办法;

3、后续结果如何?

4、您的总结或吐槽哈哈

话题奖励如下:
1、所有参与回帖的用户,都可获得10家园币(家园币可以兑换礼品);
2、对于内容充实、有个人见解的优质帖,获得小礼品一份~
  • 优质帖评选标准:
  • ①最好在400字左右(不封顶哈)
  • ②做到基本原创
  • 带有图片可以作为加分项~

网友A(点评):
那就好好睡一觉 不管它,第二天 说不准什么时候 IDEA来了 就解决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万一明天还是不行呢哈哈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不是还有明天的明天嘛

网友B:
半个月了,手里的问题还没解决。超难受

楼主(点评):
要不说出来,让大家看看,说不定就解决了呢

网友C:
       当你遇到困难,陷入困境时,首先要做的是收集信息,调查现有情况,当传统方法不能解决时,或者是传统方法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或者是自身不具备条件,不妨退一步思考。
       不识卢山真面貌,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候跳出圈子,甚至是跨越行业,妙招也随之而到。
       很多时候,人的思维动作会陷入一种困境,根本原因是在于自已不清楚将要面临的困难是一种什么样的困难。就象走路一样,前面有个大坑,出于本能,你会停住脚步,不敢轻易开步前进。但是,当你知道是个很浅的大坑,当坑不太宽时,你会跨过去,当坑很宽时,你会毫不犹豫地从坑底通过。当这个坑又大又深时,也许你会绕着走,也许会往回走。这是因为你清楚了这个任务自己是否有能力完成,该用什么方式来完成。至于绕着走还是往回走,这好象有些涉及到一个人的信念问题,往回走打回票有点当逃兵味道,很没面子。这是一个思维误区。往回走不一定是什么坏事。有时候项目方案陷入死胡同,步寸难行了,那就不妨退一步海阔天空。
        86年我承接上海市科委七五攻关项目”服装CAD/CAM系统”时,碰到一个难题,要解决裁剪刀片切割底层布料时不损坏工作台面问题。
服装自动裁剪系统工作时,几百层布料平摊在工作台面上,表面铺一层不透气的塑料薄膜,台面抽成真空后,布料就被固定在工作台面上了,然后用一把高速往复运动的裁剪刀沿着CAD系统传送过来的排料图自动裁剪衣片。为了能裁下最底层布料,刀尖必须穿入桌面,为了保护桌面及刀尖,桌面一般在国内是用棕毛垫来做的。整个桌面有2 米x 6 米大小,每平方米要铺设100 个10 公分见方的棕毛垫,棕毛高度为40毫米,是紧密排列的。定做要1万元一个平方米。铺满桌面要10多万资金。
        美国休斯顿航天中心的三产,格勃公司采用塑料毛垫取代了棕毛垫。(大概是美国猪的毛没有那么长吧,哈哈)。那套模具要在10公分见方的钢板上钻2500个直径1毫米,深40毫米的深孔。老外动用了航天技术,轻易地办到了,展览会上这套模具索价10万美金。
        当时我确实被难倒了。整天都在考虑深孔加工的问题,国内能做的要价也不菲,并且不保证2500个孔都合格。只要有一个孔打坏,整套模具就报废了。
        有一天突发奇想,为什么一定要打深孔呢,不就因为是10公分见方,连在一起的,要是做成一片一片象梳子那样的薄片,再拼成一方块,不就可以避开深加工技术了麻。单片梳子用普通加工方法就可以办到。于是一个化整为零的加工方案就确立了。成功地解决了棕毛垫的加工问题,成本也大大地下降,按当时塑料件0.02元/克,,一块棕毛垫才几元钱。(超过老外了,哈哈。)
        可见,当你遇到困难,陷入困境时,首先要做的是收集信息,调查现有情况,当传统方法不能解决时,或者是传统方法不能满足你的要求,或者是自身不具备条件,不妨退一步思考。
        这个思路引伸开来,就是采用多学科,跨行业的手段来达成你的任务.

网友D:
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客户的想法和需求是永远得不到满足的

楼主(点评):
哈哈永远挑毛病的甲方爸爸

网友D(点评):
回复 楼主: 有理甲方,吃亏乙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半个月了,手里的问题还没解决。超难受

那就不去想它了

网友E:
技术问题永远看客户需求,,还是那句话客户是上帝,有钱的是大爷,,,,大爷要挑三捡四,你也没有办法

网友F:
为了解决井下老式碰撞式道岔切换器 而又不需要电机车司机停车 下来手动切换之要求  本人设计采用无线遥控器加plc 配套气动传动轴  轻易解决了这个问题  整体系统稳定 高效  使用3年来 动作准确度百分之百  并且在井下潮湿的环境中 无一器件损坏

网友G:
客户需要射频接收既能满足ASK调制也能满足FSK调制,经过长期测试若是同时实现的话,接收距离会减少,经过和芯片原厂沟通研究,最终让客户进行评估来取舍,最终选择FSK调制方案。

网友H:
各种难啃的项目。一个低功耗直流窗帘电机,要求功耗要低,用的时间要长,遥控器反应要灵敏,各种花里胡哨的功能都要。最终做出来基本上符合要求的样品。客户说这个样品只是拿来展示给他的客户看。叫我们启动另外一种方案。真的是***,加班到10点多搞好的,居然只是展示一下。。。

网友I:
记得上学期间,在做自己的毕业设计,有一点搞不通,不敢去问老师,一是老师忙,二是害怕老师说自己这点小知识都不懂,当时很是头疼为难,最后在网上不断查,查了很多相关知识,还遇到了咱们论坛的一些相关帖子,现在想想,回忆有时是那么苦涩,又是那么清甜。

网友:
如果自己实在解决不了,只能寻找各个方面的帮助,来解决难题

网友J:
做一个双开门的电机,既没有霍尔也没有限位开关,客户还要求有几个速度,学行程只能用低速,学完行程先高速在低速,还需要与wifi同行,实时传递门的状态,实际测试过程中发现误差行程误差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点和领导都反馈过,没有给出任何的有用的建议,只是认为软件继续优化就可以。。。。根本没有一个靠谱的解决方案,现在只能改一点寄给客户测试,等到客户不想玩了,客户自己放弃算了。

网友K:
合理化建议:【锲而不舍继续努力,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深入探索】+【不断充电壮大自己,只有好好学习才能天天向上】+【建群或入群,群策群力,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三管齐下终会有结果的!

网友L:
可以发到21论坛来和大家讨论,或者咨询同行

网友:
那就放着

网友M:
从基础着手,推倒重来。有时候修改不好的问题,就重新开始,规划清晰,重新设计新的执行方案。

网友N:
这种时候就得向人请教了,几个月都没解决,说明该尝试的方法都尝试了,还是得问问人了

网友O:
我的经验是与相关的人聊聊,听听他们的意见,或上网查查
最重要的是一个人多想想,尤其是晚上想想,有新的想法一大早就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