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国产的车轨霍尔电流互感器推荐

楼主(2020-07-30):
有没有国产的车轨霍尔电流互感器推荐
测量0-200A电流信号
温度-40~+125度左右 安装在汽车发电机附近,发动机温度比较高

网友A:
BYD     BSX1-200IOV1HC

楼主:
比亚迪的好像不好购买 淘宝阿里巴巴上几乎找到不到多少信息 连百度都没什么信息   有代理商吗 聊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亚迪的好像不好购买 淘宝阿里巴巴上几乎找到不到多少信息 连百度都没什么信息   有代理商吗 聊一 ...

https://s.taobao.com/search?q=BS ... mp;sourceId=tb.item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s.taobao.com/search?q=BSX1-IOV1HA&s_from=newHeader&ssid=s5-e&search_type=item&sourceId=tb. ...

200A的就找到两家 一家卖的还是拆机的 你发的这个我去问问 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亚迪的好像不好购买 淘宝阿里巴巴上几乎找到不到多少信息 连百度都没什么信息   有代理商吗 聊一 ...

你要哪个型号 找我买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哪个型号 找我买哈

有没有口子稍微大一点的 你这款好像是过铜排的吧,我需要是圆线的10-15mm左右的通孔的有吗

楼主:
这款看起来还不错,不过好像是板载的,不是很方便引线。
对了有4-20ma输出的吗,因为我的控制板在驾驶室,中间要拖4米的线,电压信号我怕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