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朋友在单片机里面实现库伦电量算法?

楼主(2020-07-30):
如题,目前市场上有现成的硬件实现的电量芯片,成本高,我想在单片机里面实现锂电池库伦电量计算,哪位朋友有好的思路?

网友:
串个电阻采实时充放电电流就行了

网友A:
如果你的阶段恒流做的好也是可以的

网友B:
串INA199A测电流,Pbat=V*I*T对时间进行积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阶段恒流做的好也是可以的

充放电,电流肯定不是恒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INA199A测电流,Pbat=V*I*T对时间进行积分

你这个是用W*H做单位吗?其实直接用I对时间t积分就可以了,乘以一个平均电压3.7V也可以得到W*H单位。我要想要说的是这个积分处理的算法,怎么处理比较好,
有没有在这方面有成熟的处理算法。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用W*H做单位吗?其实直接用I对时间t积分就可以了,乘以一个平均电压3.7V也可以得到W*H单位。我要 ...

你说的是对的,这个V还是不能省掉,乘以或者除以3.7V只是对充满或者是完全放电后A*H和W*H的转换,充电或者放电到不同阶段,这个还是要把V(t) * I(t) 作为被积函数

网友C:
这是做什么产品

网友D:
我之前看过一个这么个处理方法,就是每过一秒,在之前的基础上加上电流值,求和。对精度要求不高的情况下,可以试试。也可以和硬件的比比,看差多少。另外,现在硬件电量计好像也不贵了吧

网友E:
理论上应该周期同步采集电池两端电压和放电电流,再累加电压电流乘积。按采样周期和电压电流单位换算成Wh;比如采样周期1mS, 1S内的电量,计算公式为(Σ(U*I))/(3600*1000),单位为Wh,采样周期越高,精度约高。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个是用W*H做单位吗?其实直接用I对时间t积分就可以了,乘以一个平均电压3.7V也可以得到W*H单位。我要 ...

定时器 自己设20 50 100MS算一次都可以的呀 ~~

网友F:
我在想这种单片机如果电流对时间累加,如果1万安时的电池,累加容量应该要4个字节,对于要算电池容量百分比的话,8位单片机又没有除法指令,好像不好算啊,大家怎么解决?楼主准备用几位的单片机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在想这种单片机如果电流对时间累加,如果1万安时的电池,累加容量应该要4个字节,对于要算电池容量百分比 ...

你这个想法完全是错误的,电流对时间积分,不是电量,功率对时间积分才是

网友G:
电池电量测量芯片   LTC4150

网友H:
这个不容易同步,最好监测到电压变化,分析出每次充放数据才能评估出SOC

网友F(2020-09-14):
引用 网友E:
理论上应该周期同步采集电池两端电压和放电电流,再累加电压电流乘积。按采样周期和电压电流单位换算成Wh; ...

这样搞,累加的数据很大,对于没除法指令的8位单片机机如何显示容量的百分比呀?处理起来好费单片机时间,有推荐的单片机吗?这个自己单片机写有考虑环境温度,电池老化等对电池容量的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