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技术资料] 18650锂电池组组装方法

楼主(2020-07-30):
18650锂电池组组装需要理解的几个特点:
118650锂电池组是有多个18650电芯通过串联和并联的方式焊接组装成的;
2、18650锂电池组需要电池保护板对个个18650电芯进行均衡和保护;
3、18650锂电池组每个电芯之间的电压误差要在10毫伏以内,容量差和内阻差也要越小也好;
4、18650锂电池组每个电芯的电压有两种常规电压,一种是常规锂离子电池的电压3.7V,一种是磷酸铁锂电池3.2V
518650锂电池组组装使用的电芯必须是同种类属性的,同时不能新旧电芯一起混用,最好是同批次生产的电芯;
所以18650锂电池组组装需要准备以下主要东西:
1、确定需要注重的18650锂电池组的电压是多少伏,容量是多少ah
2、准备好相应数量的18650锂电池电芯;
3、选配合适的锂电池保护板;
4、焊接设备、电芯固定架、导线、电池外壳等和其他一些辅助材料;
下面来看一下18650锂电池组组装结构解析图:
从图上我们可以看出,18650锂电池组组装就是通过一个个圆柱形的18650锂电池电芯通过串联和并联的方法,经过焊接固定后,在接上锂电池保护板和安装电池外壳后,一个18650锂电池组就这样简单的完成了。
下面来说说几个18650锂电池组组装中要理解的几个问题的原因:
1、使用电池保护板的原因,相信很多朋友都应该知道了,这里就不多说了;
2、电芯电压、容量、内阻误差越小越好,如果电压误差大,电压高的电芯会向电压低的电芯进行自动充电,这样回出现电池组有的电芯过充有的电芯却“挨饿”;内阻误差过大,导致电池电芯发热不均衡,通电速率不均衡等;容量误差过大,部分电芯用完电了,另一部分却没有,会导致部分电芯过放电受损;这些因素对18650锂电池组使用效率有损害,使用寿命也会下降,反之则可以提升使用效率和寿命;
3、18650锂电池组组装中要求使用同种类属性的,同时不能新旧电芯一起混用,最好是同批次生产的电芯,主要是因为上面2点所说的原因。
通过以上关于18650锂电池组组装方法中需要了解的知识点后,相信大家对如何进行18650锂电池组DIY组装应该有比较好的指导思路了。至于其他如电池保护板等其他的电子元器件知识要多了解后,相信可以自己进行一定电压和容量内的18650锂电池组组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