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把这个BNC座子焊下来。

楼主(2020-07-30):
座子是纯金属的,所以导热很快。试过堆锡焊,焊盘整下来座子也没整下来,买了个吸锡枪也不是太管用。黔驴技穷了。

网友A(点评):
在器件与pcb之间插把平头螺丝刀,稍稍扳起,一边烫一边扳,四个脚轮流,一点一点扩大缝隙.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T老的办法还是很传统的,焊坏的那个板子基本就是用同一个思路的方法。记得以前好像成功过一次,这次把焊盘焊坏了真是打击了我的自信心了。

网友B(点评):
5个烙铁同时上。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B: I only regret that I have but two hands to solve the problem.

网友C:
在红圈的地方堆锡,要用100W的烙铁,时机成熟时,拿镊子顺势取下插座,注意焊锡飞溅别烫着

网友D:
堆锡 融化,底下 镊子夹 往下扯
估计还是你烙铁功率不够

网友D:
这个地还是打了十字孔的  相对来说 还是可以操作的
你可以先热风枪 正面 座子吹热 然后烙铁温度开到最大  板子找东西压住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堆锡 融化,底下 镊子夹 往下扯
估计还是你烙铁功率不够

那个焊坏焊盘的板子就是采用这种方法,确实是功率不够加上没有合适的烙铁头使五点同时加热,另外座子是纯金属的,传热贼拉快,烫手。目前的方案是请人家用锡锅帮我焊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地还是打了十字孔的  相对来说 还是可以操作的
你可以先热风枪 正面 座子吹热 然后烙铁温度开到最大   ...

热风枪吹了纹丝不动,金属座子传热太TM快了。

楼主:
另外真的不想买锡锅,感觉这玩意儿太危险了。在原来的单位虽然有锡锅我也是能不用就不用,宁愿手工一根根给线搪锡。

楼主:
如果我有立法权,我得把设计制造销售这种锡锅的家伙全都送到大西北劳改植树造林去。

网友A(点评):
锅底撑脚应拉大间距才稳定,太小容易侧翻伤人.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T老就是T老。但是也不是拉大间距就可以的。这种东西本身重量很轻,稍不留神碰到或者电线被牵扯到都可能翻锅。这种工具我觉得应该制定强制性国家标准,似锡锅这种有危险的设备必须要配备螺栓式引脚固定装置固定在桌面或铁块等大配重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不至于,这个是面对专业技术人员用的工具,在特定场合使用;不是面对普通消费者的。注意安全就是了 ...

不开玩笑,这个真的很危险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在红圈的地方堆锡,要用100W的烙铁,时机成熟时,拿镊子顺势取下插座,注意焊锡飞溅别烫着 ...

这种座子,我这边经常拆,一把35W黄花牌烙铁就可以了,堆锡即可

网友B(点评):
如果封装没做好的话,也不好办啊。

网友G:
上个专业拆焊视频教程就是不知道实用不实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座子,我这边经常拆,一把35W黄花牌烙铁就可以了,堆锡即可

你乃高手,吾不及也!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上个专业拆焊视频教程就是不知道实用不实用。

谢谢兄弟!已打算用锡锅了。就是自己买还是让人帮忙还没下定决心。这个锡锅还是感觉太危险。

网友H:
座子不要,直接在上面剪了,然后一个个拆掉。
要座子,就是堆锡,锡堆多点,加热时间长点,一 般都能拆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果我有立法权,我得把设计制造销售这种锡锅的家伙全都送到大西北劳改植树造林去。 ...

什么都可以省,安全不能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座子不要,直接在上面剪了,然后一个个拆掉。
要座子,就是堆锡,锡堆多点,加热时间长点,一 般都能拆[em: ...

全金属的,不好剪,除非是有消防用的那种液压钳。座子本身不值钱,因为是纯金属的,所以堆锡时顾此失彼,也许是纯粹手艺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金属的,不好剪,除非是有消防用的那种液压钳。座子本身不值钱,因为是纯金属的,所以堆锡时顾此失彼, ...

我以前有套白光焊台有专拆集成块的可更换熔锡头.国内好象不見有卖. 自已可改. 936焊台烙铁头前面攻M5螺纹,小熔锡头也攻丝,旋上即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全金属的,不好剪,除非是有消防用的那种液压钳。座子本身不值钱,因为是纯金属的,所以堆锡时顾此失彼, ...

剪边上那四个脚,中间那个脚,用烙铁一烫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套白光焊台有专拆集成块的可更换熔锡头.国内好象不見有卖. 自已可改. 936焊台烙铁头前面攻M5螺纹, ...

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剪边上那四个脚,中间那个脚,用烙铁一烫就掉了。

是的。应该先把脚剪一下再焊的。好心疼那个被我焊坏的焊盘。

网友I:
夹子夹住,小锡炉一烫立马取下来,怕碰到的部分粘高温胶带,多加几层,速度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I:
夹子夹住,小锡炉一烫立马取下来,怕碰到的部分粘高温胶带,多加几层,速度要快 ...

是的。目前也是打算用锡锅了,慢慢用烙铁堆锡还是太煎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们那要是有钳工做个适合的烙铁头很容易,没钳工的话五金店买个大小合适的铜堵头电钻打个孔用螺丝固定到 ...

这个也是一种思路。感谢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也是打算用锡锅了,慢慢用烙铁堆锡还是太煎熬了。

以前有个项目,一个座子四十多,有一批焊反了,不舍得报废,全部这样操作的。

网友I: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需要多人配合,几把烙铁一起烫,平时较为常用的方式。

网友J:
5个脚堆焊锡就好了,我经常拆这种BNC座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有个项目,一个座子四十多,有一批焊反了,不舍得报废,全部这样操作的。 ...

如果仅仅是集成电路座子焊反了没必要报废的,甚至都不用处理,集成电路按照正常方向插上就行。虽说有些不规范,但无碍大局的。可能你们是大公司,比较讲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有一种方案:就是需要多人配合,几把烙铁一起烫,平时较为常用的方式。 ...

是的。关键是我司是个微型企业。画原理图、画电路板、小规模简单电路板焊接、单片机编程、调试、机壳安装、产品发货均有本电工独自完成。

网友K(点评):
我跟你一样。但我们这有个BGA返修台,一吹就下来,不会损坏板子和器件。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K: 有这设备的就至少算是小型企业了,至少固定资产在哪儿摆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以前有个项目,一个座子四十多,有一批焊反了,不舍得报废,全部这样操作的。 ...

我好像理解错了,是一个有四十多个脚的集成电路座,还是这个座子四十多块钱?看这语气好像是后者。

网友L:
烙铁的功率要足够,可多堆点锡在上面,便于热量扩散均匀,但烙铁功率才是关键。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套白光焊台有专拆集成块的可更换熔锡头.国内好象不見有卖. 自已可改. 936焊台烙铁头前面攻M5螺纹, ...

T叔说的这个我2009年问价是1.7万。

网友A:
引用 网友M:
T叔说的这个我2009年问价是1.7万。

见过这个IC拆装工具吗?哈哈,也是白光的,现在已经淘汰了,很少用.

网友L(点评):
老t的武备真是齐全,可那键盘实在是够那个啥的,似乎很久没用过了……

网友A(点评):
回复 网友L: 这个已经擦过了,本来还要那个了,曾荣获二姨家桌面第一那个,奖励立体声耳机一付,哈哈

网友:
热风枪吹,很快就取下来了

网友L(点评):
还是功率问题,热量维持得住,就很容易拆。

网友N:
你用的吸锡枪不行,

网友L(点评):
烙铁功率不够,锡都没流动性,吸锡枪能奈何?

网友O:
用橡皮泥或和个面团或和块泥,做个围堰把5个焊盘包围起来,大量焊锡添进围堰中,用大功率烙铁融化

网友A(点评):
瘦主意,面团一烫就裂缝了,锡水不好玩哦,哈哈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T老教训的是。安全始终是排第一。

网友O(点评):
回复 网友A: 我见修电瓶用的就是一种泥,围成合适形状用火焰喷枪把铅烧融,就把端子、联条焊好了。腻子?

网友I(点评):
回复 网友A: 这操作感觉准备DIY“小火山”

网友P:
看楼主好纠结的样子。。。
热风枪肯定能拆的,速度可能慢点;
要快就用锡锅,热容量大。

网友Q:
把5个点堆成一个点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L:
烙铁的功率要足够,可多堆点锡在上面,便于热量扩散均匀,但烙铁功率才是关键。 ...

是的。我那个三四百的焊台温度打到最高了也不行。座子是全金属的。散热贼拉快。顾此失彼,也可能纯粹是手艺潮。

网友L(点评):
这个拿60W的电烙铁,堆点锡,很快就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过这个IC拆装工具吗?哈哈,也是白光的,现在已经淘汰了,很少用.

T老可以啊!宝贝不少啊!1.5万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