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生产100套样机,部分STM32F103C8T6 发烫严重,电流200mA-500mA 。

楼主(2020-07-30):
生产100套样机,部分STM32F103C8T6 发烫严重,电流200mA-500mA 。里面程序可以正常运行。

STM32F103C8T6 用了10年了,量产了不少产品,最近有个产品做了100套样机,才从贴片厂加工好。
今天烧录程序10个样机。发现有4个样机电流特别大。
样机1: 电流200mA
样机2: 电流300mA
样机3: 电流400mA
样机4: 电流450mA
用手摸样机STM32F103C8T6芯片,发热严重。但是里面的固件还可以正常运行。
测量正常的样机电流40mA左右。
初步怀疑外围接口电路问题,就把芯片的复位脚拉低,一直复位,所有IO都是高阻。电流还是很大。
后检查外围电路实在找不到有大电流的原因,最后怀疑是芯片的问题。
大家有碰到该问题吗?

楼主:
单片机部分原理图

楼主:
继续分析,如果是贴片厂加工问题,有短路,不可能这么大比例。
如果是原理图设计问题,应该故障现象是一致,不可能有的电流大,有的电流小。
感觉是芯片有问题。

楼主:
继续分析。看有大神能指明原因不。
电源是12V的,经过DC/DC降压到5V,再通过LDO降压到3.3V
产品另外有个Wifi模块,也是供电12V,通过DC/DC降压到3.3V,该模块通过串口2根线,还有12V电源2根线,合计4根线连接到主板。
感觉问题就是这里,是否DC/DC电源或IO上的浪涌导致LATCH-UP?

楼主:
上面分析没错,就是外挂Wifi模块的DC/DC 导致MCU的串口损坏,4个电流大的样机,和Wifi模块通讯的串口都不能正常工作。
这也说明stm32的IO保护功能不全啊。

网友A:
对于STM32单片机来说,电流这么大肯定是不正常的,任何保护功能都不是万能的,只有多加一层保护来防止了,串口上加上保护器件

网友B:
电路不完整,无法分析

网友C:
一般对外的接口都需要串一个隔离电阻,并且外接口是大于3.3V的要务必使用FT口

网友D:
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居然会怀疑芯片有问题,也不想想每年几百万片的应用,别人为什么没有此情况,还是好好好分析自己的电路吧。另外,告诉你我的一个经历,以前用NXP的LPC系列做485通信,出现过因485芯片损坏导致串口IO损坏的情况(有十几例。RX、TX之间短路,RX、TX对地短路都有),结果是单片机除了串口不能正常用外,其它功能都正常,程序也正常跑,电流也不会变大很多,基本就看不出来变化。

网友E:
STM32F103C8T6是不是正规渠道?掺杂翻新?

网友F:
热像仪看一下热点在哪里

网友G:
485是5V供电么?检查一下是否有倒灌
以及,带ADC的GPIO不防倒灌

网友H:
重点排查输出类型GPIO,看看是否在输出低时,外面灌电流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