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C32F460KETA IAP+APP模式时APP出现异常,请熟悉的大神帮看看

楼主:
有用过HC32L110与HC32L136,IAP+APP模式都没问题,这两天搞HC32F460的设置了APP开始地址后下载就报错,编译没报错,使用库例程测试也一样,设置如下

下载报错如下:

生成的BIN文件变成一个文件夹

不设置APP开始地址这些程序下载运行正常,
APP程序里的.S文有参考以前做的HC32L136项目,加了这行LDR  R2, =0x00004000 (加不加都下载报错,IAP程式有下载下去也是)
第一次碰到这问题,请路过大神熟悉的就指点下

(图片可能显示位置有问题,发现这个不太好编排)

网友A(2020-07-31):
空间设置的不对吧,怎么还能有两个flash算法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间设置的不对吧,怎么还能有两个flash算法呢?

按理没设置错,不知道有没有特别设置的,片内还有约1K的OPT区域,所以是两个算法

网友B:
F460的APP工程,不能包含icg.c编译,icg.c在第一个扇区,所以一般在boot的工程里面。
楼主看看是不是app工程包含了这个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60的APP工程,不能包含icg.c编译,icg.c在第一个扇区,所以一般在boot的工程里面。
楼主看看是不是app工 ...

非常感谢,的确是包含了ICG.C这文件。APP删除了这文件然后改了SRAM检测就完全调通了

网友C(点评):
你这里if之后能跑得进去?全F是空,跳转啥?

网友D(2021-05-17):
方便分享下代码吗?最近也在调460系列的IAP

网友E:
么弄个,我们产品都是出厂后就定型了,不给他升级。

网友F(2024-01-02):
可以分享一下hc32f460 IAP的源码吗?有偿谢谢118572824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