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变量做形参和常量做形参的区别

楼主(2020-07-30):
今天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我在调试一个延时函数的时候发现,用常量做形参和用变量做形参,变量的值和常量相等,延时时间竟然不同。
下面是我的延时函数: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ount)
{
while(count) count--;
}
下面是我的测试函数:
while(1)
{
  RUN_LED_ON;
  Delay(1241);
  RUN_LED_OFF;
  Delay(1241);
}
当我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并把变量的值赋值为1241时,延时时间是104us;用常量1241,延时时间就是160us。我用示波器测试的led管脚,检查的led引脚脉宽。
请问大神,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呀?是因为变量存在于ram,常量存在于rom的区别吗?

网友A:
看一下汇编,暂时没想到理由

网友B:
在你这种情形下,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值传递。
你测试代码应该这样写。
while(1)
{
  i=1241;
  RUN_LED_ON;
  Delay(i);
  RUN_LED_OFF;
   Delay(i);
  RUN_LED_ON;
  Delay(1241);
  RUN_LED_OFF;
   Delay(1241);
}

由于中断处理用时可能有区别,会造成延时时间不同。但这和变量做形参和常量做形参没有关系。
楼主应该多测试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