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W200烧录器评测】+多款开发板测试离线烧录功能

楼主:
    手上有好几款开发板,顺便测试下PW200烧写器对各个IC型号测试一番。    下面测试第一款开发板STM32F401RE。

使用STMCubeMX创建生成一个简单测试软件工程。点灯和串口输出程序。

选择调试器。

在线调试测试,简单试了一下,没发现什么问题。

下面使用软件设置离线烧录。设置序列号。

设置烧写次数。

使用内置离线授权。

添加授权源代码。

在程序中检查离线授权。成功后灯会闪烁。

加载编译的固件。并加载到烧写器。

可以看到离线烧写成功,灯在闪烁了。

楼主(2020-07-30):
下面测试STM32L053R8开发板。同上面一样步骤。

使用STMCubeMX创建KEIL工程。

打开KEIL工程,添加点灯和串口输出代码。

设置调试器,编译,DEBUG调试.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块板子有点问题,无法烧写调试。

下面用板载的ST烧写器试一下。

能正常进入DEBUG,运行也正常。

将编译的固件加载到powerwriter软件中,然后加载到烧录器,进行离线烧录。

离线烧录有时候烧录不成功,有时候一直正常。感觉有点奇奇怪怪的。

楼主:
这个STM32L053板子用PW200烧写器总是有问题,用板载的ST-link就正常。

网友A(点评):
去 QQ 群吼一声 。。。群号:9482707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