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瓶车的怪病

楼主(2020-07-30):
明明电池有电,行驶中突然显示电量不足(显示电量的 4 个绿灯全灭,无法行驶的红灯亮),电机也不工作了。
过了会又突然好了。
修车的说是不是电池接触不良,我不同意,因为并不是彻底无电,只是误报电量不足。
但也不可能是控制器过热,因为当时是夜里,刚行驶了几分钟。
我想是控制器的某个线接触不良,但刚才我把控制器的线束拨弄了半天,故障也没发生。
要是知道哪条线管什么,有目的的去试验线,就好了。

还可能是别的什么问题呢?

网友A:
控制器拆开,洗板水 洗洗
估计是总电压采样问题,导致低压 保护了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大电流拉载,导致的欠压,容量报低,之后去载后电压回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可能:大电流拉载,导致的欠压,容量报低,之后去载后电压回弹。 ...

这种情况我经历过,去载后立刻就恢复了。但我这次持续数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器拆开,洗板水 洗洗
估计是总电压采样问题,导致低压 保护了

我也觉得是类似问题,但控制器也没开裂啊,外观挺好的。

网友C:
没有怀疑过是电池老化?

网友D:
进水了,建议扔了换新的

网友E:
锂电池的话,还有可能是电池老化了,铅酸电池倒不至于。除此,查控制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怀疑过是电池老化?

不会吧。如果是老化,怎么可能突然又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锂电池的话,还有可能是电池老化了,铅酸电池倒不至于。除此,查控制器吧。 ...

是铅酸。

网友E:
那就查控制器和电池回路的接触。

网友F:
电池不行了,内阻大。

网友E:
最好在故障出现时,立刻测试电池输出电压,这样即可迅速判定问题在哪块。

网友G:
电池极板断裂造成的

网友H:
诸位诸位!就没考虑这段时间的天气吗?楼主电动车最近有没有涉深水骑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诸位诸位!就没考虑这段时间的天气吗?楼主电动车最近有没有涉深水骑行? ...

思路开阔!涉水深度不超过踏板,总长度大约200米。涉水后2、3个星期出现的这个问题。
自从上次发帖后问题又没了。神出鬼没让人提心吊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