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个电路,哪位有思路呢?

楼主(2020-07-30):
电路的功能如下:
输入只有一个插座,可以是以下 3 种之一,不会同时有两种输入:
1、稳定的 12V;
2、稳定的 5V;
3、12V 方波(周期约 1 S)。

输出是 12V 方波(周期约 1 S)。

要求最好能无论是什么输入,都能产生输出。
最好不要用选择开关。就算用选择开关,一旦选错了(比如选了 1 但其实是 2),也不会损坏。
下面是想像的框图,但问号部分都怎么实现呢?不要用单片机什么的,追求便宜可靠。
多谢了!

网友A(点评):
3种输入先整流→滤波→DC-DC升压→振荡成方波→输出, 3个?号都是二极管+电容

网友A(点评):
去淘一个升压模块,一组整流模块,一只555电路就能搞定.

网友B:
将输入电压统一升压到15V以上(输入12V方波也滤波后进行升压),然后降压成12V,再输出12V方波。

网友C:
555定时加输入电压检测电锯电路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将输入电压统一升压到15V以上(输入12V方波也滤波后进行升压),然后降压成12V,再输出12V方波。 ...

不知道这样的电路,损耗是否很大?效率能到 90% 吗?我是说额外的损耗 10%。比如 FP 6293 是 80%,振荡是 80%,那么这套电路能达到 0.8*0.8*0.9
刚才我拆开一个 DC-DC 升压看了,FP6293,PCB 上写着输入 3-6V。如果有办法当输入大于 6V 时就自动切断 就好了,我就可以这样:

网友D:
可以搞个升压 DCDC,输入 5~12V,都输出12V,再搞个 1 秒 定时器电路控制输出。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输入串个二极管,再加个足够容量的电解电容,然后用升压型DCDC,再搭一个1秒周期1:1占空比的多谐振荡器即可。升压DCDC的输出电压由振荡器的输出电压与电源轨的关系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