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PW200烧录器评测】Part in one

楼主:
作为一个拖延症严重患者,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才上交报告
之前一直都有在寻找一个更安全的烧录合作的方式,ICWORKSHOP的功能介绍正是为了解决这一痛点
非常感谢ICWORKSHOP和21IC给了这次提前体验的机会

1、测试环境搭建:
1-1,      开箱晒图:主机、配件、外设以及包装设计。
1-1-1        全家福
PW200从包装到配件,加上ICWORSHOP市场总监的签名信,可以看到这家公司对于此次评测满满的诚意
1-1-2        主机
主机手感不错,所有的边角都做了圆滑处理,连接处握住也没有明显的接缝感,据说测试版本都是手板。主机背面也有接口针脚的详细定义,并在防呆口处有加黑标注,这点好评
1-1-3        线材
排线并没有把所有的地线都接上,但是线材可以看出来用的还是比较粗的杜邦线
但是接口上竟然没有匹配主机的防呆接口,并且宽度上比主机的接口要窄,如果稍不注意,排线就可能错位,感觉排线接口跟主机不是一套的,这点希望能在量产版本改进
随机的USB和绿联的编织USB线对比,可以明显看出线材会更粗,紫色的接口根据硬件应该也是可以支持更大电流的
1-2,      软件安装:PowerWriter软件安装
从官网可以下载到最新的配套程序
WIN10下部分文字会跟随系统自动修改语言,但似乎并不是非常完美,估计中文显示会在排版上出现一些问题
安装完毕等待驱动安装完毕,就可以看到设备列表以及串口的端口了,对于WIN10系统下的开发还算比较方便。目前没有多个系统平台,也就不在其他平台再做测试了。
1-3,上电测试:连接外设,线材,PC,通电检查PowerWriter的默认输出信息。
上电后程序可以自动自动连接设备,而且设备会发出一声刺耳的蜂鸣声,建议量产版本可以取消掉,用指示灯代替即可,界面上的开启蜂鸣器取消勾选对开机的这个蜂鸣器没有控制效果。
程序主窗口大小固定,只能选择最大化或者最小化。另外菜单栏下那一排图标极其不好用,拟物化的风格完全不知道对应的功能,如果不熟悉的情况下需要鼠标悬停一段时间才会出现提示的文字
而且目前窗口的字体并没有更随系统文字发生变化
2、基本功能测试
2-1Debugger测试:PowerWriter 附带的Debugger 框架为CMSIS-DAP 开放框架,可以用于ARM 系列芯片的Debugger,检查Debugger 在常用MDK 开放环境下的兼容性。
请忽略我把它洁白的顶盖给揭下来了
测试可以看到已经正常识别
2-2Debugger IDE 兼容性测试:基于Eclipse 衍生系列IDE 等开放环境
目前在KEIL5的工程下,简单测试下来,断点,跟踪,语句跳转都可以正常进行,测试过程中发现任何一个BUG,如果一段时间不操作,程序貌似就跑飞了,这个问题后面再跟下

2-3Debugger的芯片品牌测试:PowerWriter 提供了Cortex M系列芯片、A 系列芯片在不同版本指令集上的兼容性处理,用于基于手上常用的芯片做一些Debugger兼容性测试。
目前手头只有M系列的主控,没法进行更多类型芯片的测试
2-4PowerWriter软件测试简单测试
通过PowerWriter连接芯片
目前支持的MCU型号只有STGD旗下的,略显单薄。而且不能自动选择芯片,这是因为芯片原厂没有开放可以供给识别的ID么。选择后可以从日志窗口看到连接已经成功,可以识别到芯片。
保存项目时本想不设置密码,结果提示密码设置错误,添加16位的密码后成功离线保存
读取芯片->完美
查空当前页
任意地址读取

开始烧录,在Program Memory tab页选择添加固件,然后确定后点击应用固件,然后点击擦除、变成、校验自动完成一条龙

3、烧录/授权功能
这个应该是核心功能,随后会专门出一个帖子来评测

网友A(2020-07-31):
“作为一个拖延症严重患者,一直拖到最后一刻才上交报告”
哈哈,必须承认,我也是个拖延症患者,且一直在尝试各种治疗方案,如果有好的江湖方子,晚点分享给你!
感谢你的反馈!期待后续核心功能贴

网友B:
PW200烧录器

网友A(点评):
谢谢点赞,欢迎关注 创芯工坊 公众号 或者 x 宝搜索 power wri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