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模块] 除了ESP8266,还有其他好的WIFI模块可以推荐的嘛

楼主(2020-07-31):
最近的一个项目,使用UDP,但是丢包率总是在30%以上,还是不太满意。大家有其他好的推荐没有? 要求支持TCP/UDP等常规的基本功能。 谢谢。

楼主:
求推荐,目前使用esp8266模块,有些苹果手机的用户反馈WiFi经常掉线,但是信号是非常强的。求解,谢谢!

网友A:
我来看一下有没有人

网友B:
试试高通的芯片

网友C:
udp本来就是不可靠连接,根wifi模块无关。用tcp呀

楼主(2020-09-04):
引用 网友C:
udp本来就是不可靠连接,根wifi模块无关。用tcp呀

TCP的时候也不行,尤其是针对苹果手机,经常掉线。如果周围有一个其他强一点的信号,就不断的来回跳。恼火的狠。

网友D(2021-10-19):
ESP8266在IOT领域应用很广泛,这种Uart接口通信,速率是一个问题,目前很多国产的可以选择,比如TR6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