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Khz 功率放大电路请教

楼主(2020-07-31):
需要做个电路,输入100-300K的频率,输出30W功率的,120VPP的正弦波,负载是100欧。工作电压是24V
现在的想法是2种:
1. 用OPA549,把频率放大到20VPP后,给OPA,然后去推动高频变压器,升压输出。
2.用MOS管,用相同频率的方波,给MOS,然后推动高频变压器,然后在变压器的输出端增加LC低通滤波,把基频率出来,也就是差不多正弦波。
不知道我这两种方法是否可行。最终找一个效率高的电路来做。

谢谢

网友A(点评):
应以初级端滤波为佳。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这个有什么说法吗?谢谢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高耐压器件,引发的参数会变异。

网友A(点评):
回复 楼主: 几阶滤波?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明白了 ,准备用2阶来做

网友B:
用MOS管,用相同频率的方波,给MOS,然后推动高频变压器,然后在变压器的输出端增加LC低通滤波,把基频率出来,也就是差不多正弦波。

这个方案效率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S管,用相同频率的方波,给MOS,然后推动高频变压器,然后在变压器的输出端增加LC低通滤波,把基频率出 ...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功辛大宜采用D类音频功放,fsw挑1MHz以上勉强可用。你的方式也可以。

好的,谢谢您提供的思路,我看了一下TI的一般最高是1.2Mhz的,准备买个试试。

谢谢

楼主:
今天测试了一下OPA549 ,这个方案不行 ,虽然这个芯片的带宽是0.9Mhz的 ,但是几十K就不行了 ,正弦波就畸变了。

楼主:
目前做了一些测试 ,OPA类的运放,效率太低只有10%几。CLASS D的音频功放现在滤波 ,虑不出来 。用同频率的方波,虑的波形也很奇怪。现在用正弦波驱动MOS做的图腾柱输出,效率在20%左右。频率一旦上去了 ,感觉AB类功放的效率就降低了很多。

网友D:
楼主这个虽然功率不大,但要看具体要求,如果不考虑效率,直接用AB类放大,如果希望体积小巧CLASS D是个不错的方案,效率可高达95%以上。因为输出电压高达120V,如果AB类直接放大测需要正负150V电压,因为频率高达100-300K用个变压器升压可能是更好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个虽然功率不大,但要看具体要求,如果不考虑效率,直接用AB类放大,如果希望体积小巧CLASS D是个不 ...

谢谢,目前是使用了高频变压器的。目前是希望体积小点 ,效率高些。CLASS D的目前没找到可以用的芯片,都是音频的,频率低。最近测试下来,AB类的效率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