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目合作] 寻高频纯正弦波逆变器方案

楼主(2020-07-31):
寻高频纯正弦波逆变器方案,合作方式可谈,输入DC12/24/48  ,输出AC220   ,功率 3KW以下   ,有合作意向工程师,QQ联系 2577429043

网友A:
这个真不会,哎

网友B:
把DC12/24/48升压到DC350v左右
然后用IGBT或者MOS管,50HZ PWM调制10k/100K
经过低通滤波就是220v正弦波

网友C:
有很多成熟了的方案。DC-DC升压这个就很简单了,当然还有人用老掉牙的494或3525,其实片小小单片机更简单。SPWM有人做写好程序的片子,现在大多国产单片机都可以轻松做SPWM。STM32F030在一些小功率储能电源中应用比较多。

网友D(2020-12-10):
引用 网友C:
有很多成熟了的方案。DC-DC升压这个就很简单了,当然还有人用老掉牙的494或3525,其实片小小单片机更简单。 ...

他说的是高频纯正弦波,而且功率还要近3KW,SPWM平滑度不高吧,最好是还是正弦波发生器加功率放大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