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关于ML51串口接收问题

楼主(2020-07-31):
我做了一个ML51串口接收数据,然后把数据存入数组,再把数组打印出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把例程里面的if(receiveFLAG)那个判断条件删了,他反而要执行好几次接收才能返回
#include "ML51.H"
#include "BC26.H"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_data;
bit receiveFlag,bufOverFlag;

void Serial_ISR (void) interrupt 4
{
    if (RI)
    {
      receiveFlag = 1;
      uart_receive_data = SBUF;
       nbiot_receive_process_event(uart_receive_data);              //把SBUF数据依次存入数组
                        clr_SCON_RI;                                         // Clear RI (Receive Interrupt).
    }
    if (TI)
    {
        clr_SCON_TI;                                       // Clear TI (Transmit Interrupt).
    }

}

void Uart0_SendChar(unsigned char Udat)
{
        SBUF=Udat;
        while(!TI);
  TI=0;
}

void Uart0_SendString(unsigned char *PBuf)
{
  while(*PBuf!='\0')
  {
          Uart0_SendChar(*PBuf);
          PBuf++;
  }
}

void main(void)
{

/* Initial UART0 */
    MFP_P31_UART0_TXD;
    P31_PUSHPULL_MODE;
    MFP_P30_UART0_RXD;
    P30_INPUT_MODE;
    UART_Open(24000000,UART0_Timer3,115200);                 /*condition is: Fsys, UART0 or UART1 , Baudrate  */
    ENABLE_UART0_PRINTF;

    ENABLE_UART0_INTERRUPT;                                  /* Enable UART0 interrupt */
    ENABLE_GLOBAL_INTERRUPT;                                 /* Global interrupt enable */

/* while receive data from RXD, send this data to TXD */
  while(1)
  {
    //if (receiveFlag)
   // {
      receiveFlag = 0;

      BC26_Init();
                        Delay_ms(1000);
                        Clear_Buffer();     //清空数组

   // }
  }
}

楼主:
我试着注释了清空数组的函数,就发现了,我要PC发送好几次数据,他才会一起返回一次

网友A:
不知道是啥情况。

网友B:
有一些特性真是无法理解。

网友C:
是的我也发现这个鬼问题了,无法理解

楼主:
之前忘了说了,我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直接在加了一个中断接收标志,再在发指令的时候等待这个中断标志响应,才判断接收
while(1) { receiveFLAG=0; break; }

网友D:
闲逛到这里给个支持!加油国产芯片。

--------------------华大单片机批量找我,特价供应,点击头像看联系方式。